请教:渐开线花键检测问题

楼主(2015-01-06):
请问各位大侠,单件生产的渐开线内外花键,生产中一般是怎样检查和验收的。在实际工作中一般需要检测哪些项目,用什么检测方法?谢谢!

网友:
量棒检测棒间距。

网友(点评):
哥么做私活吗。单位有个测试机需要用到一根花键规格ANSI B92.1-1986 0.7938X45X27还有个是24,只能委外做花键即可。

网友:
我也想知道具体检测方法

网友:
正常情况下使用量棒检测棒间距,

网友:
内花键用量棒,外花键也可以测量公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