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传动设计请教

楼主(2015-01-06):
求教,一水平链传动,滚子链条12A单排,链轮d=150,中心距3000,用什么张紧方式比较好?

补充内容 (2015-1-6 14:01):
补充一点,需要频繁的往复运动

网友A:
机械手册上有具体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手册上有具体介绍的...

手册上的张紧方式比较少,实际情况也不仅仅限于张紧轮,有的场合用托板、托辊,我只是不确定这样的情况用什么好

网友B:
用张紧链轮,耐用

网友C:
楼主是做什么设备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张紧链轮,耐用

需要往复运动,担心反向的时候拖链或者磨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做什么设备的啊?

非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册上的张紧方式比较少,实际情况也不仅仅限于张紧轮,有的场合用托板、托辊,我只是不确定这样的情况用 ...

就用张紧轮吧...托板或者托辊磨损挺厉害的

网友D:
有个视频是印刷行业的冲版机,不过现在上班,晚上发给你看看,人家机是瑞士的,用了十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视频是印刷行业的冲版机,不过现在上班,晚上发给你看看,人家机是瑞士的,用了十年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往复运动,担心反向的时候拖链或者磨损厉害

你可以做成内张紧带缓冲

网友:
就弄个标准的滚针轴承在外面压一下就行,国标的米丝米的都行,很简单的

网友D:
特别不好意思,昨晚回家看看以为在电脑上了,结果没找到那个视频,可能删掉了!但是可以肯定告诉你人家就是用的托板轨道。冲版(做衣服手提袋)的速度还特别快可以达到到3600~7200张/h 。线速度应该是很快的,冲击运行,走下停下(与冲版模具配合);那机械链条节距也特别大,两条上还装有夹装夹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特别不好意思,昨晚回家看看以为在电脑上了,结果没找到那个视频,可能删掉了!但是可以肯定告诉你人家就是 ...

还是非常感谢你,怎么弄我也大概知道了,急走急停应该可以,不过再加上正反转会不会有问题,我下面打算做个结构试一下,反正成本不高,验证一下,就用托板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