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olidWorks画半剖

楼主(2015-01-06):
怎么用SolidWorks画半剖

网友:
不是可以截面吗

网友:
我记得是在图纸页面的时候,有鼠标右键里剖面的选项。

就是不知道我说的这个剖面图是不是你要的剖面方法。

网友:
用“断开的剖视图”可做出半剖效果

网友:
用视图布局-----断开的剖视图
1先用工程图中的草图命令在你想伴剖的一侧用矩形画一个框.
2选中你要半剖的视图,然后选中你画的矩形框,
3然后点击视图布局-----断开的剖视图,出现对话框
4输入对称平面的深度,点击预览,会出现你所要的半剖视图
附图如下

网友:
在工程图模式下,右键——工程视图——断开的视图,半剖和局剖都是这个

网友:
楼上的基本已经很全了,尤其是5楼,图文并茂。
再说一个办法可能对你有用。做一个配置,用拉伸切除的办法切掉一半。在工程图中直接拉进视图,用注解剖面线工具手动打剖面线。
这个好处是不用父视图就可以生成全剖视图,当然,举一反三你可以随便剖。想剖哪里剖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