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个平面度和平行度标的合不合理?

楼主(2015-01-06):
材料为铝合金,外观为70x75x8,用来放芯片的一个小玩意,因为芯片是通过气嘴来吸取的,所以要求芯片要平,不知道这个平面度和平行度标的合不合理,加工中心直接能不能做出来?入行没多久,一般标都是看师傅怎么标的,我也就大概标多少,以前自己出的图一般要求没这么高,现在不知道标的合不合理,会不会要求太高了?

网友:
多大的东西?

网友(点评):
人家说了 75X70X8

网友A:
精度不算太高

网友(点评):
这么大小的零件普通的一般公差是多少

网友:
实在担心,考虑哈时效吧。

网友:
消除内应力,加工可以保证。

网友:
结构设计出来,工艺怎么实现要认真考虑一下,个人觉得不好加工!

网友:
很平常的工件,很好干,放心吧,底下平面度在高点,0.02 上面0.03

网友B:
你图上标的平面度应该是8-9级精度之间,平行度是7级精度。
随意性有点大哈。

网友(点评):
没有吧,工件尺寸70x75,那么查表应该在50-80mm,IT7是0.03mm,IT8是0.046,我的平面度是0.03,平行度0.04,平行度在7-8之间,按照规定在同时给出方向公差和形状公差的前提下,形状公差的数值应该要比方向公差小,所以

网友:
新手只能老老实实的按照标准来标吧。

网友:
用进口的铝做,一般的加工中心都能做到。精度可以达到0.01 mm以内。

网友:
你这个要求不高的话,平行度4丝,平面度1丝5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图上标的平面度应该是8-9级精度之间,平行度是7级精度。
随意性有点大哈。

没有吧,工件尺寸70x75,那么查表应该在50-80mm,IT7是0.03mm,IT8是0.046,我的平面度是0.03,平行度0.04,平行度在7-8之间,按照规定在同时给出方向公差和形状公差的前提下,形状公差的数值应该要比方向公差小,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合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算太高

不知多大以及材质

网友:
精度不高,放心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