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铝焊接达人请教

楼主(2015-01-06):
焊接方式:氩弧焊wes200,铝丝Φ2
焊接对象:铝型材(6063-T5)与铝合金(6301)
技工水平:见纯铝的焊缝
现在问题:如3张图,有图有真相
请教:如何产生的?如何解决?
小白一个,请达人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增加的二张图片

网友A:
这个焊迹和电子束焊接不能比啊。

网友B:
LZ可以查一下可焊性,有些铝合金可焊性比较差,焊接后就是焊丝熔化粘在那里,铝合金型材本体并未怎么融合。我单位之前焊接的铝合金型材就和LZ提供的照片一样。LZ可以切开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焊迹和电子束焊接不能比啊。

所以想知道原因与解决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可以查一下可焊性,有些铝合金可焊性比较差,焊接后就是焊丝熔化粘在那里,铝合金型材本体并未怎么融合。 ...

请教你单位后来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另外,这样牢是能牢的,用榔头敲不掉的,亲手试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你单位后来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另外,这样牢是能牢的,用榔头敲不掉的,亲手试过的。

你得垂直于焊缝切开看,到底融合没融合。我单位后来更换材料了,没使用铝合金型材。

网友:
哎呀……!那焊接手艺多嗑惨……!!

网友(点评):
能帮我判断一下原因吗?工人焊纯铝之间的还马马虎虎行。

网友(点评):
能帮我判断一下原因吗?工人焊纯铝的还马马虎虎行的

网友:
大侠,您好。铝合金氩弧焊焊接焊成您图示这样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1.焊接参数没有调好,焊接的电流调节的不对;2.焊接的时间把控不好,包括移枪的速度、焊接停留的时间,这就是手上的功夫了;3.焊接的工艺欠妥,比如说未打坡口;4.焊接前表面处理不当,焊接接头处未用丙酮擦拭干净就直接焊接了。一般来说焊接出现您图示那种情况主要可能是第二与第四原因。大侠,您可以依据我提供的建议,仔细比对贵单位焊接实际情况,应该会心中有数了。

网友(点评):
谢谢!试一下电流的大小,丙酮这东西市场上不好买的吧

网友(点评):
丙酮好买的

网友:
比我焊的好

网友:
应该是焊接技术问题,我一个半熟手焊接的铝件没那种鸡屎渣。还有,氩焊机要打到交流挡,不要用直流挡。

网友(点评):
还有,请教,焊6系列铝合金适用于哪种焊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垂直于焊缝切开看,到底融合没融合。我单位后来更换材料了,没使用铝合金型材。

已切开了,详见1楼增加的二张图,烦请判断一下,有没有融合?

网友(点评):
断面弄干净些,你再看看,看起来应该是融合了一部分,不是很清楚。但外观肯定有问题,再找找其他工艺方面的原因。表面是否有氧化层,焊接面是否干净?

网友(点评):
我从用榔头敲不下来判断,应该是融合了。

网友C:
2006年,当时车箱3mm板子采用铝合金做的,整板对接满焊,请人到车间教了两个工人两天,五千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6年,当时车箱3mm板子采用铝合金做的,整板对接满焊,请人到车间教了两个工人两天,五千大洋。

谢谢!
还记得当时场景吗?工人原来的水平?氩弧焊?焊丝规格?哪些技巧?

网友(点评):
咱不爱学习,只是凑热闹看了眼

网友:
1)如果你需要将照片中的型材连接加长,直接用压板机械联接,可以承受一定的力。
2)用直流氩弧焊机,焊接工的水平要好.右手持氩弧焊枪出熔池后,左手利用大拇指均匀送焊丝(铝条)。另:电极不用磨尖

网友(点评):
机械联接怕长时间抖动后会松散 另外,焊6系列合金适合于哪类焊丝?

网友(点评):
电极不用磨尖,好,谢谢!

网友:
为什么要焊起来了?采用铝型材用的 长槽连接件不行吗

网友(点评):
一是怕受不了长时间的抖动 二是型材与铝块因设计需要,必需要焊

网友:
我们公司的老师傅啥玩意都能搞定。

网友(点评):
能否请老师傅帮忙判断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D:
我焊吕板是用气焊焊的,不会用氩弧焊焊。我焊的没第一张照片好看,但是没假焊。

网友E:
1.焊条有没有选好的?是用铝镁焊丝吗?2.氩气是否压力足够?氩气是否干净?纯净度是多少呢?我们公司的氩气在99.99%基本上只要是6,7字头的合金都没有问题。你这个怀疑为氩气不纯净导致!

网友(点评):
是刚焊了纯铝的,就直接拿过来焊这个合金的。可能这个焊丝不匹配?氩气的纯度到是没注意

网友:
表面没处理好,铝表面有一层氧化层,不去掉的话难于焊接,再就是焊接温度没掌握看,一点愚见。

补充内容 (2015-1-12 20:48):
焊接时候温度不够,就会虚焊。焊料进去但是没有融合

网友(点评):
当时表面确实没处理过,焊接温度是指铝要预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焊吕板是用气焊焊的,不会用氩弧焊焊。我焊的没第一张照片好看,但是没假焊。

你好,请问你焊的是纯铝还是铝合金?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焊接的太丑了,而且后期调整维护啥的很不方便。
直接在型材上钻孔攻牙,螺丝锁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1.焊条有没有选好的?是用铝镁焊丝吗?2.氩气是否压力足够?氩气是否干净?纯净度是多少呢?我们公司的氩气 ...

试下换个焊丝,检查下纯净度看看吧!

网友:
只能弱弱的说一句   氩弧焊所用氩气太多,导致温度过高,所以不行

网友(点评):
谢谢,请教,氩气过多与温度过高,有必须的联系吗?

网友:
古支天你好!  我焊的是纯铝板,三个到五个毫米厚,用到电器上面的东西,我焊铜焊的比较多,经常焊这类有色金属!

网友:
问下你那个是纯铝还是铝合金,两个是否同一材料,看上去没有熔,是焊条堆在上面的,假焊啊。

网友(点评):
都不是纯铝的,图5为二种不同的合金,图6为同种合金,用榔头暴力试过,敲不下来,那应该是融合了吧

网友:
表面未清理,用钢丝轮打磨表面。焊前温度太低将上面铝块先加热,加大喷嘴和气流量,焊一段,停一会(适当降温)。焊丝试一下380A,自然冷却。

网友(点评):
谢谢,是指BJ-380A焊丝吗?在淘宝上找不到

网友:
我技术不够好!

网友(点评):
你焊出来也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电流有点小了,还有焊丝可能用的不对,常用的是铝硅、铝镁,可以试试。两个工件厚度差别比较大的话焊的时候要先在厚的地方先烧一会温度到了再加丝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2015-02-10):
调节一下电流试试看,感觉楼主焊的没有融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