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尼绍测头软件

楼主(2015-01-06):
看到论坛有朋友在询问
很高兴能提供一些资料给各位,若有相关问题,也可一并讨论,谢谢!

楼主:
若是Fanuc 31i系统,自带有GUI的话,这个资料也不错
不用记Renishaw的P9811什么的宏程序,只需要Fanuc内置的类似P2022这样的宏程序,Fanuc已经GUI化了
绘图-光标移动到P2022字段即可跳出画面,来设定坐标、方向、接近距离、速度等,更加方便

网友:
系统自带的好像不好算变量吧

网友:
最近好像讨论这个多起来了

网友:
那些都是厂家写好的宏,只要调用就可以了,主要是要写探点和加工程序,特别是加工程序写起来很繁琐,有没有好的方法写加工程序啊?

网友(2016-09-28):
有没有全中文的了

网友(2016-10-3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先赚点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