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爪动画制作

楼主(2015-01-06):
做气爪抓取工件,向下移动到工件处没有问题,
做夹紧动作时怎么让气缸固定,并让爪子同时运动夹紧?
新手勿喷

网友A:
?什么意思?
导杆气缸下到位夹爪闭合夹取工件再上升就ok了。
你要表达什么呢?
气缸到位后阀关闭,气缸就停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导杆气缸下到位夹爪闭合夹取工件再上升就ok了。
你要表达什么呢?

做夹紧动作时我移动爪子
气缸会跟着跑,另外2爪也跟着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夹紧动作时我移动爪子
气缸会跟着跑,另外2爪也跟着动

气路或者控制有问题把,
你把气路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
通过三重轴移动气爪,就不会动到别的了,或者做个角度配合,在某个时间段修改这个角度配合的数值。可参考教程

网友B:
做个圆形零件与三爪相切配合,然后隐藏,在动画里面,在圆形零件尺寸加入相应键码,修改圆形的直径尺寸就能达到三爪收缩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圆形零件与三爪相切配合,然后隐藏,在动画里面,在圆形零件尺寸加入相应键码,修改圆形的直径尺寸就能 ...

我找不到那个键码

网友(点评):
抱歉,我搞错了,模型尺寸不能生成键码,这样的话你可以用一个爪与缸体做距离的尺寸配合,然后另2个爪以圆周阵列生成,修改配合尺寸,就能达到三爪同步的效果了

网友:
对动画一无所知 求解答长知识

网友:
应该有两种方法做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