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件补焊,焊材填不满怎么办?

楼主(2015-01-06):
我们厂给客户加工一球墨铸铁箱体件,上面有一规格为M22X1.5大的螺纹通孔,加工时螺纹出错,后面我们将其扩孔,再用Z238铸铁焊条补焊填满,再钻孔攻丝,发现补焊的焊材间有多处空隙,无法使用,请问各位高手这种孔洞要如何补焊?

网友A:
个人意见,完全在于焊工的水平,焊条绕圈的时候,外围部分特别要仔细,就是铰螺纹的地方。

网友:
能否采用将扩口后压一个轴套,再将轴套和铸体整体焊接,焊接完成,在攻丝!

网友:
一种镶套,螺纹则试试ST钢丝螺套

网友:
和楼上两位大侠一样,可以塞一块材料进去再搞,有些是不能塞的,看你这个的要求

网友B:
LZ是用的药芯或药皮焊丝?最好实芯,焊接处出现缝隙或许是施焊是未溶透(电流太小),或者是焊接部位未清理有夹渣

网友:
为何不攻大点扣,拧上螺栓堵住。在补焊一下。在从新攻丝

楼主:
镶套的办法客户不同意,认为会导致渗油,所以考虑的是堆焊后再重新钻孔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完全在于焊工的水平,焊条绕圈的时候,外围部分特别要仔细,就是铰螺纹的地方。

这个孔的直径小了点,成品是M22螺孔,我们补焊前将其扩孔到直径32,焊条在孔里绕不开圈,当时就是将焊材全堆在孔里,填满后再重新加工螺纹的,结果加工后还是发现里面有孔隙和空洞, 焊材并没有填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用的药芯或药皮焊丝?最好实芯,焊接处出现缝隙或许是施焊是未溶透(电流太小),或者是焊接部位未清理有 ...

用的是焊灰铸铁的电焊条Z238,焊前上机床进行了扩孔,孔壁处并无杂物,至于焊接电流倒未曾注意,不知道要多大电流合适?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焊的问题,支持2楼和6楼的观点,可以尝试分层填焊,每焊一层将焊渣清理干净,再焊。同时以保证外圈熔透为主。

网友:
很考技术的活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焊灰铸铁的电焊条Z238,焊前上机床进行了扩孔,孔壁处并无杂物,至于焊接电流倒未曾注意,不知道要 ...

焊接电流依铸件焊接部位壁厚来调节,如果出现电流太大会溶透塌陷,LZ也可以考虑小电流焊之前本体预热。
另外不知道实际情况,看照片螺压蹦掉的地方好像刚好是焊材和铸件结合的地方,LZ也可以试试,把焊接补焊底孔再扩大点,使螺纹底径避开焊缝结合部位,螺纹完全在焊缝上。

网友:
扩成一个较大的孔,然后绞丝,镶颗螺丝。在螺丝上钻所需要的螺纹孔,绞丝。

网友:
可不可以把孔扩大后攻丝,不要攻穿,然后镶一件螺纹套进去,最后在平面上光一刀。

网友(点评):
有点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