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液压问题,浴室喷头水很小怎么解决?

楼主(2015-01-06):
小弟老家浴室位于3楼,水塔位于4楼天台,其他用水都没问题,就是洗澡的时候,喷头出水很小。为此,老爹还特意将水塔架高1.5米,效果甚微。为此,还想在旁边再通一个水塔,增加压力,但印象中,这样好像是没用的。经我一说,一直也没有实施。

但至今,于是喷头的水还是很小,软绵绵的,很无力,水压很小!洗澡都很不愉快!

所以来此问问大神们,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
可能是喷头里面水垢太多堵了吧?

网友:
加个增压泵

网友(点评):
有没有水路方面的可调单向阀?

网友(点评):
对,淘宝上买的增压泵100多块钱一个

网友:
用无塔供水,,

网友:
又帮淘宝做了广告

网友:
管路有堵塞处,,,,,,,

网友:
换个增压喷头试试

网友:
水垢太多堵了

网友:
果断加增加泵,最好出水口在加个吸过滤器,OK,了

网友:
不用喷头看水压大不大,如果大果断检查喷头处的过滤部位。

网友:
水管加粗

网友:
盖子没打开,不通气吧!?

网友:
水喷头的问题,应该是堵了吧!清理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