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纹管式弹簧,哪位见过,哪里能生产

楼主(2015-01-06):
我有个产品,里面有个配件波纹管式的弹簧,,不锈钢材料了,大径27mm,小径19,长52mm,13个波,壁厚还没测,弹力还没测,用手按大概只能按下3mm这样,弹力应该是蛮大的,不知道那位大侠见过或者知道那里有生产。

网友:
内部冲气的吗9 D% p  [% _3 Z: v

网友:
波纹管一般用在膨胀节、联轴器等方面做软连接,允许一定的轴向径向偏移。单纯做弹簧的没见过,汽车节温器中算是弹簧吧,实际上也是膨胀节。再就是热力管道、真空系统中用。作为联轴器具有非产好的扭转刚度,很小的转动惯量,结构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