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栏应该在内框线的右下角,现在跑到外框的右下角,哪里出了错误?

楼主(2015-01-06):
标题栏应该在内框线的右下角,现在跑到外框的右下角,哪里出了错误?

网友A:
大侠,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什么情况?

标题栏有内框右下角跑到了外框右下角?

网友A:
做模板的时候,标题栏定位出错了。

网友(点评):
正解,,,,捕捉位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模板的时候,标题栏定位出错了。

海师傅,我应该在哪里更改捕捉设置?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海师傅,我应该在哪里更改捕捉设置?谢谢

cad2012的图框文件在这个地址里:
 C:\Documentsand Settings\All Users\Documents\Autodesk\ACADM 2010\ACADM\Gen\Dwg\Format

把你要改的图框COPY出来,单独打开,可以在图框右下脚看到标题栏的插入位置,

自己再根据希望的位置调整“!GENTITLE-INSERT”的插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2012的图框文件在这个地址里:
 C:\Documentsand Settings\All Users\Documents\Autodesk\ACADM 2010 ...

我现在用的是inventor2013版64位软件,我找不到那个源文件,您说的是cad吧!inventor我应该在哪里更改呢?

还有一个问题顺便再请教一下:
inventor2013版64位软件我想要添加数据库资源(原来没有数据库),我该怎么添加呢?如您有现成的数据库再向您讨要个数据库,感激不尽!我的邮箱joseph1989mail.com

网友(点评):
抱歉,没玩过inventor,帮不了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inventor2013版64位软件,我找不到那个源文件,您说的是cad吧!inventor我应该在哪里更改呢? ...

没关系的,依然很感谢你的!

网友(2015-10-02):
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你把外框线设得比图纸边缘小些(如0.5mm),再试试看。

网友:
去模板里面把标题栏跟图框定位的点检查一下有没有跑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