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质量统计学里,显示描述性统计和存储描述性统计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5-01-06):
请教高手,在质量统计学里,显示描述性统计存储描述性统计有什么区别吗?
我在自学minitab软件,软件里有一个统计--基本统计量--其中有显示描述性统计存储描述性统计,我想知道,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没,请高手,解答一下呀。

网友A:
你好:
显示描述性统计:使用描述性统计量(例如均值、标准差、平均数等)汇总数据,并在“会话“窗口中显示结果。
存储描述性统计:使用描述性统计量(例如均值、标准差、平均数等)汇总数据,并将结果保存在工作表中。

二者的区别是:一个把结果显示在软件中的会话窗口给你看,一个直接保存到工作表(不显示在会话窗口),此二者并无理论概念的不同。

我回答了你的问题,也请你做出回应:
1.这个问题是因为你遇到实际应用中的概念不同导致困惑,还是纯粹自己看到并未查证就觉得自己不理解?
2.自己有没有尝试过对软件这个功能进行操作?

***请一定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大侠,我只是对这概念所迷惑了,这个软件也是刚刚安装,在尝试新鲜中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我只是对这概念所迷惑了,这个软件也是刚刚安装,在尝试新鲜中呢。

继续努力,期待你能将工作中的实际应用结合Minitab分享到机械社区,让更多的人了解。

网友(2018-05-16):
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