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行机械设计,简单画了几张CAD图纸,请前辈指点

楼主(2015-01-06):
有哪些错误,请指点一下

网友A:
为什么那么多解析的     怕别人看不懂么  虽然我也不太懂  但是我觉得不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那么多解析的     怕别人看不懂么  虽然我也不太懂  但是我觉得不规范

师傅 让画的加工图

网友B:
第3张图中正六边形标注不好,对角的理论尺寸是18.5(已标注对边尺寸 ,这个一般是不用重复标注的)。若一定要得到对角17.8的尺寸,应标Φ17.8才好,因为这个尺寸用车床最容易加工出来。

网友C:
把机械制图这本书好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3张图中正六边形标注不好,对角的理论尺寸是18.5(已标注对边尺寸 ,这个一般是不用重复标注的)。若一定 ...

网友D:
第一张,垂直度没标好,C和R只要写2-C 2R。其他没看,费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张,垂直度没标好,C和R只要写2-C 2R。其他没看,费神

哦哦 谢谢您  在公司用CAD2014画的图,家里的电脑CAD2007 煤油快速引线,我的失误。您的意思是 直接可以标:2-C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机械制图这本书好好看看

嗯  刚毕业  正在熟悉

网友:
为什么不把材质,热处理,等等。显示出来。完整图纸。。

网友:
形位公差没有引线,第二张图左边那个视图不要也行,可以在材料里标注材料厚度,如果厚度有公差要求,左边那个视图要标注厚度公差和表面粗糙度

网友:
你是做非标设备的吧

网友:
第一张图:1.垂直度标注很不明确,没有指明具体哪个面,而且为什么要标两个面?如果同时垂直,我认为也可标注平行度;2.倒角C0.5标注可以倒角的斜线和尺寸线在同一条直线上不用箭头,可以直接标注2-C0.5;画图时布图要美观,竖着的中心线太短,尺寸线互相距离,尺寸线到零件的距离要把握好。
第二张图:1.局部放大应该标注放大比例格式:字母——下划线——比例;2.小圆的中心线应该画全。
第三、四图:1.六边形标注问题;2.垂直度标注不太明白;3.局部放大引线没有箭头。
以上几点,如有不同意见,请提出指正,互相学习。刚入行的设计人员,多数会在细节上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般都是漏标尺寸,缺线,公差标注错误,布图不合理等一些小错误,所以画图过程中一定要多次检查,避免出错。还有就是要过考虑加工工艺,材料等技术要求。

网友:
第一张图的内孔跟外圆尺寸如果换成:外圆公称尺寸20,上下偏差为0/0.1,内孔公称尺寸12,上下偏差-0.1/0,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第三张图能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吗,尺寸精度和表面粗糙度要求这么高

网友:
为什么11.9公差0到正10丝,不标12,0到负10丝?
还有20.1   11.8这些尺寸
还有这个工件是做什么 的,为什么尺寸精度这么低,表面粗糙度和形位公差要求却这么高

网友:
没有元整数据

网友:
这图纸问题真的不少?让人看不明白

网友:
请问你是什么渠道学习的   我也想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