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零点,请教

楼主(2015-01-06):
我们部门不做通用的机械臂,今天却讨论到机器人的零点。主要是关于机器人的零点的作用。部门内部有两个有过工业机器人工作经历的,一个说机器人零点主要作用是定一下初始的参考点,另外一个说纯粹为了机器人安装时机械上处于比较好看的位置。个人对以上观点不太赞同,特别不赞同第二点。觉得零点应当有控制参考点,机械参考点和安装参考点(这一点在我们做的特种机器人里面有)。对工业机器人不是特别了解,这一年相当于做了专机。网上搜索,大多是讲述怎样调零点,请各位大侠给普及一下零点的意义,谢谢。

网友A:
我这的机床是有导轨的那种,八个导轨的。每天开机器第一件事肯定是归原点,没有原点后续程序没法进行的。伺服电机在遭遇保护性断电之后,也需要归原点才能回到最初的参考点然后执行程序的。而且,其实原点可以自行设置偏移量。

机器就我头像那样。

网友(点评):
分析的很对,砖家

网友(点评):
你的开机回原点有去撞击机械硬限位吗?

网友(点评):
@zj1197598 没有那样的设置,伺服电机自身有一个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的机床是有导轨的那种,八个导轨的。每天开机器第一件事肯定是归原点,没有原点后续程序没法进行的。伺 ...

个人觉得控制意义上的零点校准,实际上就是把控制上的点,具体就是每个轴的编码器上限时的机械臂的夹角值与机械臂实际的夹角值校准一下,使之尽量接近。还有大侠来回答吗?

网友B:
指的是控制零点。。可以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的是控制零点。。可以设定

控制零点设定,应当与实际的机械位置有几何关系吧。比如设置夹角30度为控制零点,算法中的值应该是30度,机械中的也应该是了

网友:
肯定是控制撒

网友:
机器人运动是在直角坐标系下标定;机器人伺服电机常用绝对值编码器,也有采用增量型的。
零点一一也就是电机转动的起始点
在定义零点时可以与某一坐标系的某一矢量轴重合,也可以有偏转角;目的是在标定机器人各轴坐标系时有一个相对参考点 ,同时给伺服电机一个起始点,确保机器人在空间运动的精度

网友(点评):
我完全赞同你的意见

网友(点评):
正解,我们常用的直线运动一般用增量型的编码器,所以每次开机都要找一次原点。而机器人是绝对值编码器,只是第一次使用需要调整原点。

网友:
机器人的技术通关还是要以自动化为趋势!

网友:
   机器人运动是按坐标系的,你不告诉它原点,它咋知道你运行的是什么位置。

网友:
机器人的零点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控制零点,就是楼上说的每次的复位,相当于一个基准,每次机器人运动的角度都以这个零点为基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像基本应用,示教再运行这种简单操作,控制零点其实是一个相对零点,就是说是可以任意变的,要求不高,就是很多国产机器人所机器人上的刻度去标零点,这种对于简单的应用没有影响,因为只要重复定位精度够,这些应用就没有影响。另一种是机械零点,也叫绝对零点。这种在国外的机器人中尤其重视。就是机器人在出厂的时候按照机器人的迪卡尔坐标下的各个轴的相对位置,一般是平行或垂直。这种标点要在比较高级的应用才会看得出来,比如加上机器人视觉,这种应用对机器人绝对定位精度要求比较高,比如控制器让机器人走100mm,实际上是肯定不是100mm,可能是95、97等等。差得越少,说明机器人就越准。当然绝对零点也不是特别准的,与加工装配都有关系,一般会做补偿或者局部做标定以提高绝对定位精度。

网友(点评):
真详细。多谢

网友(点评):
说的比较好

网友:
一种是机械原点较零用的,厂家一般会有零点标牌,一种是HOME点

网友C:
其实两种观点都对,第一种观点,楼上各位都做了阐述,第二种观点,就更高级一点 ,譬如你看一个人站立的姿势,比较顺眼,那他一定是比较省力的站姿,假如一个人站着时,你让他手臂老伸着,时间长了,他也不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控制意义上的零点校准,实际上就是把控制上的点,具体就是每个轴的编码器上限时的机械臂的夹角值 ...

程序的起止点,绝对意义上来说都应该是各个伺服电机的零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这的机床是有导轨的那种,八个导轨的。每天开机器第一件事肯定是归原点,没有原点后续程序没法进行的。伺 ...

您说的归原点,说白了就是说明你的机床用的是增量型编码器,所以每次都要归原点,如果用绝对值编码器或者是机械式光栅尺的话,就根本不用归原点。

网友(点评):
程序也得从原点开始执行啊,点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归原点,说白了就是说明你的机床用的是增量型编码器,所以每次都要归原点,如果用绝对值编码器或者 ...

您所说的是程序起始点就是程序原点,采用增量型编码器的话,如果机床关闭,掉电,会造成一定的偏转角,所谓的原点也就不准确了。采用绝对值型编码器或者机械光栅尺的话,机械原点是永远固定的,相对的程序原点也是永远不变的,所以,也无需归原点

网友(点评):
问下 你所说的回程序原点,是怎样知道到原点了呢,是靠每次撞击原点的硬限位,重新标定原点吗?还是其他?

网友:
控制零点,就是每次的复位

网友:
软件控制零点,参考和算法所需
机械零点,是方便控制对零的
俺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点评):
软件的零点是怎么取的?机械零点在取得软件零点过程中的意义意义是什么?

网友E:
机器人的零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两种观点都对,第一种观点,楼上各位都做了阐述,第二种观点,就更高级一点 ,譬如你看一个人站立的姿势,比较 ...

个人不太认同,如果只是为了初始安装位置好看,界没有必要专门设计东西去校准了,直接观察就可以了。个人觉得第二种观点是没有理解零点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器人的零位

请问大侠此零位的意义是什么?校准精度是多少?还请不吝赐教,不胜感激。目前本人也想搞透这一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此零位的意义是什么?校准精度是多少?还请不吝赐教,不胜感激。目前本人也想搞透这一块。

这是机械零位,有些电气元件工作时误差会累积,这个就是来进行机械校准的,隔段时间就要校准一次

校准时使用校准块卡在两凹槽里

让电气测量装置“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机械零位,有些电气元件工作时误差会累积,这个就是来进行机械校准的,隔段时间就要校准一次

校准 ...

大侠,还有一事请教,机械零点的精度到底有多大?我心里没有概念。可否告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还有一事请教,机械零点的精度到底有多大?我心里没有概念。可否告知,谢谢。

侧面间隙在0.02mm以下

有的机械零位是插销式的,原理类似

有的机械零位是止动螺钉式的,一侧会挡死,另外一侧会运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此零位的意义是什么?校准精度是多少?还请不吝赐教,不胜感激。目前本人也想搞透这一块。

此零点是为了使机器人的运动轨迹与我们控制的轨迹更接近。更详细一点就是说我们做机器人算法的时候,这个数学模型是一个理想的模型,你去找一个机器人算法的模型,是默认各个轴都是垂直的或者平行,然后假设以直角坐标系下以机器人底座为原点,我控制上让机器人走到(X,Y,Z)=(100,100,100),在模型就是(100,100,100),但是实际上机器人肯定走不到这个位置,因为各个轴之间都会有角度偏差。这个偏差的累积就是绝对定位精度。为了提高这个精度,就需要做机械标定。不过在一般的机器人应用中很多都是通过示教,即用示教盒把机器人移动到某个位置,然后机器人重现走到那里,机械标定对这种应用没有影响,但如果是加上视觉,视觉看到了某个物体在(X,Y,Z)=(100,100,100)这个坐标下,机器人就要自己找到这个点去抓物体,而实际上不管怎么标定,都会有偏差,可能机器人只走到(X,Y,Z)=(95,96,94)。

网友(点评):
和我的猜想差不多,谢谢大侠

网友F:
请教楼上,现在通用机械手每个轴都设有这样的机械零点吗。

网友:
应该说的是坐标系的原点,此后的坐标变换以此为基准

网友G:
前辈,给推荐基本学机器人设计的书籍撒。。跪谢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上,现在通用机械手每个轴都设有这样的机械零点吗。

一般机械手都会有的。有的是通过传感器或者限位开关去复位,这种一般是在XYZ平台上用得比较多,有的是用机械刻度去对,像很多国产的机器人就是这样的对,但是这种不是很准,国外一般会设计一套专门的工具去标定,会比较准。当然,准不准也是相对,即使是国内的机器人,如果是在高精度的应用,一般也会局部再标定一次,比较说在一个小范围的视觉区域内去做区域标定,相当于建立一个用户坐标系,这样的话在这个小范围内会很准,超过这个范围就不行了。不过目前高精度的应用毕竟是少数,多数通过比较好的机械标定就可以了(补充一点是所有六轴机器人的绝对定位精度都是很差的,所以机器人在讲定位精度时都讲重复定位精度,没有人敢讲绝对定位精度,国内国外都一般,国外稍好一点,国内就更差了)。需要辅助小范围标定的应用比较太阳板的生产,这种产品很贵,也非常容易碎,所以在做上下料时精度要特别高,六轴本身达不到,就只能在小范围内二次标定以提高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辈,给推荐基本学机器人设计的书籍撒。。跪谢了。。

机器人设计的书太多太多,但是说实话有用的不多,很多都是理论,跟实际生产的生产差距还是比较大。建议多去研究通用机器人的结构慢慢去体会,再去看书辅助学习。书上讲的再去实际去看,实际去设计的时候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是书上都没有提到过的。

网友:
零点不是相当于基准点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一般机械手都会有的。有的是通过传感器或者限位开关去复位,这种一般是在XYZ平台上用得比较多,有的是用机 ...

谢谢你的回复;我这样理解对吗,区域标定指的是机械手末端去触碰外部标定点,或者用光学相机去做末端标定来建立区域用户坐标系。

网友:
绝对式不用零点,增量式要零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的回复;我这样理解对吗,区域标定指的是机械手末端去触碰外部标定点,或者用光学相机去做末端标定 ...

是的。

网友:
谢谢楼上回复,消除我的困惑。

网友:
对于通用六轴垂直关节机器人,每一个关节的私服电机都有一个原点,用来定义机器人的物理位置,机器人的私服电机是采用绝对值编码器,在机器人运行时,控制器必须知晓每个轴的位置,以使机器人能够准确的按原定位置移动,他是通过操作过程中读取的串联脉冲编码器的信号与机器人上已知的机械参考点信号的不同来达到这一目的。零点记录了已知机械参考点的串行脉冲编码器的读数。每一个机器人的零点参数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简单来说,零点的作用就让机器人知道自己现在什么样子

网友:
控制 安装都有作用吧

网友(2016-09-09):
我认为全闭环系统不需要零点,因为可以自动检测并纠正末端的位置偏差。需要零点的系统都是开环或者半闭环的系统。其实设置零点的目的就是通过人的调整人为地将半闭环系统(比如典型的工业机械臂)或开环系统变成全闭环系统。

网友:
机械零位是给绝对编码器掉电后重新找零方便点用的

网友:
一般增量编码器需要确定零点。而绝对式不需要
由于增量编码器受制于原理,会有累计误差的,为消除该误差的影响,一般在设备重新启动前都需要回到零点进行重新定位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6-11-30):
绝对值的电池没电了就玩了,机械键槽零位和实际机器人零位的编码器差值一般厂家会提供的。
键槽对零后旋转这个编码器值就是机器人零位,这样轨迹精度才是准的。
重复精度无需零位校准

网友:
六轴关节机器人的零件是指每个关节校准的一个机械位置,事实上是一个机械零点,同一个型号的机器人的机械零点在同一个位置上,平时标定零点是核准机械位置。比如KUKA-KR5ARC的机械零点是J1  0°   J2  90°   J3   -90°      J4-J6   0°。各轴的伺服根据机械上的零点位置来计算P点位置。

网友:
主要是做参考点吧,先满足功能,在考虑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