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米花能不能这么爆?

楼主(2015-01-06):
我在想,传统爆米花是:加热,水气蒸发,增压,(同时,玉米变干变脆,利于开花),然后突然减压,玉米内部压力使玉米爆炸。

那么,如果把玉米放到高压气瓶中一定时间,然后突然减压,会不会也能开花?

这样没经过高温的爆米花口感如何?

网友A:
爆米花不是因为骤然降压才爆的,主要还是靠加热,即便在没有加热的情况爆开了花,那口感……尝过生米粉不?和那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米花不是因为骤然降压才爆的,主要还是靠加热,即便在没有加热的情况爆开了花,那口感……尝过生米粉不? ...

在敞口容器加热只会变成糊玉米,焦玉米吧? 好像以前炒过,只能裂开一个口子。

如果处于爆炸 膨胀 疏松状态,或许口感不一样??

网友(点评):
楼主可以再尝试一下,抓把玉米直接扔到火堆里,看看能不能爆。至于口感,不管什么状态,只要是生的,味道都好不到哪里去,别想了

网友(点评):
这个有条件试

网友:
微波炉炸的爆米花怎么解释

网友(点评):
说的是传统爆米花,普通玉米

网友:
貌似主要靠加热吧,你好像弄反了
你拿来炒的玉米是爆米花玉米么?爆米花玉米的含水量有一定要求
小时候稻谷直接扔火堆里一样能爆

网友:
那只会爆壳,没有高混的作用,爆不到花。

网友:
这个。。。貌似不是爆米花,而是“苞米碴”。

网友:
我估计楼主说的那种情况,玉米不会爆,有条件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