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改变装配体的消除隐藏线的颜色

楼主(2015-01-07):
请问如何在SolidWorks2012的装配体里面改变消除隐藏线的颜色,而不用到打开每一个零件都打开然后再去改变他们的消除隐藏线的颜色,像图片里面绿色的颜色就是我打开那个零件然后改变他的颜色的,请问如何在装配体里面操作就能改变整个机器的线条颜色? MLQUM(~~VST[TIO7WXI6OA1.png

网友A:
从图层设置看看能否实现

网友:
可以设置的,设置外观,选择转配体外观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图层设置看看能否实现

你显然没看懂楼主的要求,亦或是你根本不清楚装配体文件与工程图文件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