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下这个是什么阀?

楼主(2015-01-07):
今天在别人的工厂里看到一个液压驱动的滑台,滑台的行程是根据前后两个接近开关来控制的。

控制信号触发一次,滑台就往返一次,滑台能停在接近开关的位置。

我以前用过气动的换向阀,气缸工作的时候都是收尽推尽的两种状态,不加硬限位的话是没法停在需要的位置的。

特来请教下论坛的大侠们,这个液压系统用的这个是什么阀?

网友:
这就是液压和气压的区别,液压系统可以比较精确的在任意位置停止,其实气压系统也可以在任意位置停止的,只是位置不精确。用三位中封的阀就可以控制。

网友:
2楼说的很好!三位五通气动换向阀,中位机能是O,可以的!
我现在正好在为公司里的一个压辊改这个动作!

网友:
用接近开关的信号来控制阀的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