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楼主(2015-01-07):
车间一台数控车床的变频器坏了,上面的标记看不出是什么牌子的,论坛上大侠们有没有用过此种变频器,如有见过或使用过的,请给我留个言,谢谢!

网友A:
山寨的,可以随便找个好的品牌更换!如果涉及到通讯的话,可能要做大的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的,可以随便找个好的品牌更换!如果涉及到通讯的话,可能要做大的改动!!!

我想找一下里面的参数调整说明。调整面板上的按钮是通过一小段外观象是电脑网线与里面的线路板连接的,细看了一下连线的两头都是电脑上用的水晶头。

网友B:
要看它侧面的标签,这个看不出什么牌子,不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它侧面的标签,这个看不出什么牌子,不认识。

侧面没有标签,我下车间去找了,就是没有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找一下里面的参数调整说明。调整面板上的按钮是通过一小段外观象是电脑网线与里面的线路板连接的,细 ...

那就是用通讯协议控制的,走标准协议的可能性非常大,买个台达的同功率的替换吧,按电机功率选择也可以,新变频器需要设置,对于普通电机把控制设置成通讯控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用通讯协议控制的,走标准协议的可能性非常大,买个台达的同功率的替换吧,按电机功率选择也可以, ...

这个是沈阳产的6140数控车床上的,系统是广数980TD(b)。去机床的电箱里看了,就是没有标签。

网友D:
如果有要求,这个得根据机床特性改参数,,,一般使用不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要求,这个得根据机床特性改参数,,,一般使用不用设置。

不知道变频器品牌也就查不到其内部参数了,想去调整主轴转速也就无从查证了。

网友(点评):
一般存参数的元件不会坏,坏的是功率元件,拆除后查无短路通电可以调出来。

网友:
这是天宇TY6000型变频器,实际是阿尔法代工的可以直接看ALPHA6000的说明书。
从未见过经济型数控车需要走通讯的
楼主说的意思是操作面板和变频器之间是网线连接的,这很常见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t29nBQ4WvaovfBloTnBqvS1kOsHkphF3_MUfu8uVpBbMbeRdS47RWEn7p3qBfkTV0M6MudIyPPcW73zFBMwz_LQ078ftTkRk338dQ3-Rd1O

网友(点评):
高,快我几分钟。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帮助!

网友:
你好:
一、这是一个什么公司

a.)一个在互联网上没有任何主动自我营销信息的公司;
b.)一个合计出资额仅有50万元的专业变频器设计、研发、生产、制造企业;
c.)一个注册仅四年多就被吊销了营业执照的公司;
d.)一个在沈阳机床数控车床上大范围使用的变频器产品公司;

这个公司就是:
沈阳天宇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可是你找不到任何你想要的信息。因为从某种角度说,是别人给他贴牌。
szalpha.cn
只能帮到这了,参数调节和完全通用的备品采购我不懂。

网友(点评):
在螺旋线大侠面前,我感到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