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在正常工作时,还能往油箱中补充油液

楼主(2015-01-07):
油泵一边在工作,还能往油箱中加油,会不会有其他的什么影响?

网友A:
带入空气

网友:
为什么要加,是液压油不够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入空气

油箱不进空气你泵能抽的上油?莫非油箱是全密封的?呵呵

网友(点评):
人家那位没说错,确实会带入空气,是你没理解吧!

网友:
同一牌号,在油温合适(粘度合适)的情况下,拧开空气滤清器上盖,从那加油可以,但是别加太猛,完全堵住了,你油泵就抽不上去油了

网友:
这样加油肯能会带入气泡的,

网友:
会吧底下沉积的脏东西冲起来。

网友:
加油不应该从空气滤清器加入,这是很忌讳的。另外油箱里面都有隔板,把回油管与泵的吸油管隔开。加油最好从回油过滤器处加油,泵工作的时候不会有影响。

网友:
会有的   泵工作时,最好不直接将油加入油箱,可以在泵停止时加入    非要加入的话 可以在回油过滤站处加入

网友:
看你的油箱设计,不同的油箱设计不同,楼上说的有些是对的,有些油箱是有隔板的,但是不多!另外加油不推荐从空滤口加(停机无所谓了),会造成油箱真空,影响泵的抽油!还有楼上说从回油处加油是对的,但是他没考虑楼主的油箱有没有在回油处开加油口!如果没有设计加油口,还是停机加油吧!如果是应急加油,那从空滤口先加一些,等停机了再大量加油!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侠们的发言,

楼主:
谢谢各位,油箱缺油需要加,领导每次都让直接从加油口加,油泵也不停,回油口没有开油口。

网友:
可以加啊,利润上直接加会有各种问题,但是无所谓的,邮箱没有加油口吗?

网友:
油泵的话,的确不会在泵工作的时候往油箱加油;但是水泵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一直往里面加水

网友:
可以啊!个人感觉别在泵吸油口上方加

网友(2015-07-06):
引用 网友B:
油箱不进空气你泵能抽的上油?莫非油箱是全密封的?呵呵

带入空气,就会将空气带入泵体中,之后会影响齿轮啮合,会引起噪音加大、扭矩升高等等现象发生,后果很严重,好好想想呦

网友:
不工作的时候从空滤加油,工作的时候尽量别加,容易产生气泡造成吸空的情况。
实在是加油最好从回油处加,流量别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