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展开求教

楼主(2015-01-07):
用放样曲面特征做的一个面,想画展开图,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变成钣金件,或者用钣金放样特征,但不管用什么方式建模,必须有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成钣金件,或者用钣金放样特征,但不管用什么方式建模,必须有圆角

刚刚用了下钣金的放样,把草图上的角变成了圆角,就直接变成钣金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成钣金件,或者用钣金放样特征,但不管用什么方式建模,必须有圆角

你怎么又变成中尉了,不是3个太阳的吗,咋回事啊

网友B:
直接钣金放样不需要草图加圆角吧,钣金选项 里会自动计算圆角

网友:
转化为钣金,在展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又变成中尉了,不是3个太阳的吗,咋回事啊

他吸毒嫖娼被抓了,,降职~

网友:
我也来学习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钣金放样不需要草图加圆角吧,钣金选项 里会自动计算圆角

没注意,不过我放样的时候需要改圆角,自动计算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