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轴钻进给保护的求助

楼主(2015-01-07):
近来接触到一个设计任务,制作一个多轴钻来加工我司自己的产品,现拟采用孔距不可调的多轴钻,多轴钻传动原理为齿轮传动,因为工作轴较多,为防止工作轴进给时,出现钻头别住导致传动系统破坏,所以想设计一个进给保护的功能,主要想从机械结构来考虑,各位大侠有好的建议或者类似的设计经验的话,可否指教,先谢了

网友:
正好也有这方面的需求,进来学习

楼主:
@害怕伏枥 @2266998 @逍遥处士

网友(点评):
间距大的有措施,间距小的,没有什么好办法,有一种德国产的限矩器,原理就是内外套,外套带内套转,内套顶端有一个凸轮,当超过一个扭矩,凸轮带动杠杆,使外套传动脱开,同时扳动微动开关发一个信号,

网友(点评):
你可以照我说的原理做一个,很简单,我拆过一个,但没有留下详细资料,欧洲好几个小公司做这个,你可以在网上找一些,另外,动脑筋自己设计一个,也是乐趣,

楼主:
引用 楼主:
@害怕伏枥 @2266998 @逍遥处士

了解,我按照这个原理搞一个试试

网友:
过载检测结构原理

网友(2017-11-13):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