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加工中心,电机座问题

楼主(2015-01-07):
电机座轴承安装孔和电机安装孔,三坐标仪上检下来0.03以内是好的,可是安装丝杠过后利用工装装在丝杠用百分表盘同心0.20.求大神指教。万分感激

网友A:
请具体说明是丝杆端头与电机轴同心度还是别的。丝杆本身轴承位等同心度也会影响测量结果的。

网友:
还是座的问题

网友:
我们公司专业做电机传动座,而且有三维图提供,请参考网站或者加我QQ。www.tjtengdaxin.com

网友:
不清楚具体什么情况,不过帮顶一下,学习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具体说明是丝杆端头与电机轴同心度还是别的。丝杆本身轴承位等同心度也会影响测量结果的。

就是丝杆端头,和电机安装孔的同心,端头径向跳动是OK的,电机座,在三坐标仪上测下来是最多的也就差0.03.自己家里做的电机座,电机安装孔和轴承安装孔是一刀做出来的,照常理是不应该差的。可是就是电机座装配完成,保证丝杠端跳好的,用工装(类似联轴器的盘同心的工装)夹在丝杠上用杠杆百分表盘同心,同心确差0.20,几个老师傅总结是测量方法有问题,但是我有疑虑

网友(点评):
电机和丝杆都装上,不装联轴器,分别打丝杆端头跳动,电机轴跳动,如果都可以,再找同心方面的问题。不知你的工装是怎么样的,传个照片上来,大家一起学习讨论一下。

网友B:
丝杆中间固定座?

网友C:
关注中,求工装,求现场照片
电机安装是孔定位还是断面定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丝杆端头,和电机安装孔的同心,端头径向跳动是OK的,电机座,在三坐标仪上测下来是最多的也就差0.03 ...

工装很简单,就是类似于联轴器,自制的一个铁制的,只是一端套在丝杠端头,然后磁性表座吸在工装端面上。打的就是电机安装孔的同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杆中间固定座?

电机传动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中,求工装,求现场照片
电机安装是孔定位还是断面定位?

电机安装孔与丝杆的同心

网友D:
打丝杠轴头跳动并不能保证其轴线与孔的平行,假如不平行再经过表杆的放大作用必然出现电机安装孔打表跳动大。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样,感觉是你两个轴承座定位精度不对,导致丝杆与轴线不平行引起的。不知道想的对不对

网友(点评):
装丝杆是先打丝杆上母线,侧母线与导轨平行,最后打丝杆轴头跳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丝杠轴头跳动并不能保证其轴线与孔的平行,假如不平行再经过表杆的放大作用必然出现电机安装孔打表跳动大 ...

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是我们先交检丝杆精度,上面侧面都能保证在0.01以内。问题肯定出在丝杠上,但是就是想不明白

网友:
能不能试试用独立的基准去检丝杆和电机轴的高度差,侧母线高度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