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铣刀片铣出来的工件光洁度比较好!

楼主(2015-01-07):
哪种铣刀片铣出来的工件光洁度比较好!最好是1604系列的铣刀片,实在没有,别的样子的刀片也可以考虑!

网友:
加修光刃

网友:
加工什么件,?

网友:
不给材料,,

网友:
通用的刀片一般不会有光洁度高的
你如果要外形像1604的,很多家有,配自己的螺纹接头或刀杆,不通用,修光刃较长的。
如果要1604那个价格的,就很困难(上述的一般30-50元左右的选择很多)

另如果是做钢件要求加工出来亮,可以用金属陶瓷的1604(较少)

网友:
钢件铸铁的话,普通精铣刀一般可以做到Ra1.6,再往下就要用修光刃刀片了。

网友:
刀片和刀盘以及设备要匹配,才能加工出粗糙度较好的零件。
我用FME03刀盘 和用刀片SPKN1504EDS32PR  YBM253 株洲钻石 加工  粗糙度可以达到Ra1.6左右,切深8mm。设备刚性相当的好,国内少有。

网友:
我用一台老爷机,80年代的X63W卧式万能铣床(设备刚性一般般,国内满街都是),用直径63mm,Kr=90°的刀盘(洛阳一家老刀具厂生产的),配自制的一片修光刃,粗糙度达到Ra1.2左右,加工200件后再测量粗糙度Ra1.5左右,切削深度6mm,加工宽度30,材质HT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