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大侠见过附件中垫圈下的件么?

楼主(2015-01-07):
有大侠见过下图中垫圈下的件么?是标准件么?

网友A:
不是,但是有相同功能的标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但是有相同功能的标准件

求可替换的标准

网友:
切割机配件,自己去查查吧

网友:
Z压板的变形,,标准没见过

网友:
GBT 12872-1991 机床夹具零件及部件 自调式压板

网友:
这个压板一般是非标的,可以自己设计的,能实现功能即可。

网友:
压板螺栓,压铁轨的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