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电机安装孔,平垫与螺母不能紧贴

楼主(2015-01-07):
图为减速电机安装时,用的是螺母M20,由于电机面(安装平垫一边)有斜度,导致平垫与螺母不能紧贴。
请教一下大家是否遇到过这种问题;
1.电机的斜度应该是铸件的拨模斜度,电机制造工艺钻孔后是否需要锪孔,把装平垫的一边加工平整。
2.平垫与螺母不能紧贴,打扭力后发再平垫有一定的变形,这样对电机有什么影响。
3.出现平垫与螺母不能紧贴,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目前有方案1.是采用测量每个孔的斜度配斜垫片,但每个孔的斜度都有差别,操作麻烦。2.采用槽钢用的方形斜垫圈,但斜度定死。3.采用铜片配斜度,但担心久了铜片会松了出来。

楼主:
电机安装

电机安装

网友:
有条件还是加工一下吧,锁紧会有问题

网友:
别凑合了,加工一下吧。

网友:
看你的使用工况啊,大多数减速机都一样吧!

网友:
我觉得做电机的应该锪孔,下次碰到卖电机的销售 一定好好问问他

网友A:
看使用工矿,如果要求不严格无所谓的,或者问下供应商,别的厂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B:
用两个螺母放松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螺母放松可以吗

原设计是双螺母的,上了一个后发现这个问题就没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使用工矿,如果要求不严格无所谓的,或者问下供应商,别的厂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电机是杰牌的,以前安装了几十套发现场了都没注意这个问题,这也是无意中发现的。

网友C(2015-05-13):
楼主是在开发区做破碎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在开发区做破碎机的吗

没有,这设备是实行大回转用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