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画螺纹孔

楼主(2015-01-07):
有一个模具内孔带锥度,要在锥面上打孔,在SW上如何画上去。

网友:
内孔是斜的,在内孔上打直的打孔还是与孔斜面垂直的孔?
# D" s: ]8 }( K$ P  g如果是打直的,就创建个平行基准面,在基准面草绘拉伸

网友:
在曲面上打孔,一定要做辅助平面。操作:插入-参考几何体-基准面

网友(点评):
呵呵,又看到一个方法,学习

楼主:
基准面怎么加啊,是要画一条弦长做为基准轴吗,然后以平行基准面成角度是吧。

网友:
做个平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