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烤漆钢板上做永久性记号?

楼主(2015-01-07):
我们的产品是钢板做的,还有烤漆。
我们想在上面做永久性的记号。
最直观的办法当然是砸钢印。但是,如果先打钢印后烤漆,会不会漆把钢印盖住?如果反之,会不会又使漆剥落?
或者,我们也可以专门把钢印这块空出来不烤漆。但这样的话,又如何防锈?
如果不打钢印,有没有其他办法呢?
不考虑铆铭牌的办法,麻烦,会脱落。
也不考虑专门打钢印的机器。要几千元,暂时不想花这么多钱。

谢谢!

网友A:
激光打标

网友:
先打钢印,后烤漆,仍然可见

网友:
烤出有特殊纹路的漆。。。。

比如,局部先简单印个LOGO标记,电吹风伺候,半干即可。然后正式地来第二遍。

网友:
可以通过涂装办法解决,就是考不同颜色的油漆。

网友:
丝印可否?烤干,一般也不会磨掉

网友:
钢板下料后加冲压工序
将logo嵌进去
可行否
其实冲压很简单,用千斤顶做个油压机

网友:
打钢印之后喷漆一般是可以看见的

网友:
贴出你的需要留下记号的CAD图,
还有你所谓的永久,
是指一定要留在钢板上(这个比较难)。需要看你的要求
还是说只要不摩擦到就会一直存在,那么做个镂空的铁片自己买点不同颜色的漆喷一下就可以了
有条件做印刷就更好了

网友:
二次喷漆,喷上标识

网友:
凸印
事先找装潢雕刻即时贴(镂空)贴上做油漆,可以多做几次,达到厚度,然后剥离即时贴,整个做油漆
不可行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打标

便宜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