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中螺旋副的导程值正负是分别指右旋和左旋吗?

楼主(2015-01-07):
如题

网友A:
用右手法则套套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右手法则套套看

不太懂,请具体说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懂,请具体说一下吧

转动引起的移动是沿转轴的正向还是反向,这个正反向由右手法则规定,一般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