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抖动,粗糙度达不到要求,如何解决?

楼主(2015-01-08):
设计了一台两轴自动倒角机,现在进入最后调试阶段,由于是用油压钻孔机带多轴器倒角,多轴器的轴心是有间隙的,倒角进刀时机器抖得厉害,倒出来的角呈多边形,表面粗糙度达不到要求。机器交期紧张,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好办法解决?

网友:
好吧,
看看我想的办法能不能行得通
首先,你得把轴心间隙消除,你要用过盈配合。这个没得商量。
然后,增加法兰盘。至于为什么要增加法兰盘,你加了后我再告诉你,哈哈哈

网友:
期待有人给出解决办法

网友:
可以参照一下速技能或舒能动力头的结构
他们的倒角相当漂亮

网友:
消除间隙,用过盈配合,油压是否正常。

网友:
没加过,帮顶一下!

网友:
用单刃倒角刀会好很多

网友:
间隙多少?外购的多轴器和主机应该都有参数,是选型的时候没注意公差?把连接部分的剖面图贴一下,看看那里能改一下,或再配做个套

网友:
个人愚见,我觉得的除了过盈配合消除间隙,还应该考虑你的转速问题,以及刀头的形状等

网友:
Q1642227547咱们讨论讨论,我有两个倒角工序,遇到你同样的问题,解决方法也不同。刚性和刀具及加工参数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