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联叶片泵噪音变大了

楼主(2015-01-08):
有一台定量双联叶片泵,型号是:PV2R21-41/10。
小流量端设定的15MPa,大流量端设定的6MPa;用了不到3个月,小流量端打不起高压了,最多升到11MPa,而且压力升高速度极慢。拆下来后清洗零件,发现并没有明显磨损的地方,原样装回。
把泵装回油站上后,开电机,压力正常了,可噪音特别大,噪音特别大,特别大。。。请高手指点一下该如何办呢。与电机联接的同心度没问题。输出油管的震动很厉害。
请前辈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你经过拆解没有测量泵板的间隙,不过这与振动、噪音沒有关系,多处在单向阀,电机与泵不同心,泵出油管路过多,泵轴承没有检测、等等太多了。

楼主:
回楼上前辈,测过间隙,没问题,窃以为,间隙过大或过小,泵的输出压力和流量会不正常的。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泵芯松动造成的震动而出现的噪音。

网友:
很简单,如果泵没有装配错,就是油路里面进空气了。若油泵没装好一开机基本油泵就坏掉了,所以一定是进空气了。逐一把空气排出来就正常了。

网友:
可以试一下我们公司的油泵,东莞俊泰液压件有限公司。价格是进口的一半,但质量上乘有保证,有问题直接包换或包退。公司有底气就是任性。

网友:
检查下吸油管路,是否堵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前辈,测过间隙,没问题,窃以为,间隙过大或过小,泵的输出压力和流量会不正常的。现在问题已经解决 ...

楼主解决问题能说出来,值得赞扬,好多人求助以后。就没影了,问一下楼主,为什么先前只能打到11mpa?

楼主(2015-03-15):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问题能说出来,值得赞扬,好多人求助以后。就没影了,问一下楼主,为什么先前只能打到11mpa?

定子上面组成密封腔的圆盘状零件(具体叫什么名字我说不上来,不是专门搞液压的,我做非标机械)的一颗连接螺钉松了,压力太高就出现微小缝隙造成内漏,拧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