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焊件,如何令组2离开组1一段距离

楼主(2015-01-08):
SolidWorks焊件,如图:

如何令组2离开组1一段距离,
现在组2的工字钢腹板贴合到组1轮廓上,突出一块,
实际想让腹板与翼板平齐,该怎么操作?

网友:
不知道用移动复制实体,是否可行?
或者,生成工字钢之后再画路径,再生成槽钢。
借问大侠是否也用SW出焊件的工程图?有多少个实体?我最近在这方面遇到了许多问题,求交流下

网友(点评):
多谢回复,我刚开始用sw出焊件,实际是截开多少段就有多少个实体,焊件切割清单相当于多实体

网友(点评):
不过不知为何在工程图中出焊件清单时焊件长度一栏不显示

网友:
腹板与翼板平齐,也可以计算好一起画,通过查找轮廓改变穿透点使齐重合

网友(点评):
这个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要的可否是这样的效果?

网友:
楼主的意思没搞太明白
不过可以试试修改焊件的草图,或者是利用裁剪来达到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的可否是这样的效果?

是的

网友(点评):
用裁剪命令

网友B:
选完组,点查找轮廓。然后在图形区域点击穿透点。
你肯定没做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完组,点查找轮廓。然后在图形区域点击穿透点。
你肯定没做教程

大侠说的对齐穿透点是把组2骨架线从焊件截面中心挪到边角,这样组1和组2工字钢上下翼板平面就错开了一个高度,不满足设计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的可否是这样的效果?

裁剪可以,但是如果接头过多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一开始没明白楼主的意思,现在明白了

网友:
没看懂啥意思。。。。刚开始用焊件,还不太敢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