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简单有效的方法降低设备噪声?

楼主(2015-01-08):
近日我们新做的一台设备,经调试检测后噪声大概在81~83db左右,但是技术协议上要求的是小于等于80……
有什么简单粗暴的方法能够将声音降下来?
噪音源主要是风机,电机等。风机的外面是有罩子的。
如果不明白的话,我上图。

网友:
加点隔音棉

网友:
你到医院看病,如此简单描述病情,医生都无法诊断。
这个设备是什么都没说,结果就是呵呵了

网友:
减震降噪本身就是个难题,你要简单粗暴的方法顶多也就用隔音棉把噪声源隔离密封,但是问题又来了,一般噪声源无非电机风气真空发生器等发热设备,隔音棉能适度降低噪声但是保温性能也很好,封闭环境下散热又是个问题。

网友:
和你情况差不多 我们现在采用的是消音棉降噪 但是降温却是个问题  你那个罩子是不是蜗壳?

网友:
加一个能减震的底座!

网友:
已知的数据不充分。
可以考虑下换高精度轴承及降噪油脂。

网友:
把设备关了。就立马没声了!

网友(点评):
把听得到的人都变成聋子

网友:
暴力的方式 就是把整个设备包起来 ,要么把客户耳朵堵上 哈哈

网友:
风机改成噪音小的,并且安装的时候,选塑料垫片。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是轴的原因吗?联轴器用什么类型的?

网友:
你得说说燥音来源。是振动产生的,风机底座加减振胶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