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牌子的无刷直流电机比较好?

楼主(2015-01-08):
请教下各位,哪个牌子的无刷直流电机比较好,功率50-100W的

网友A:
这种电机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怎么用?

不就是普通电机吗?用于直流电源供电的场合啊

网友:
瑞士的maxon微型电机,选择余地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怎么用?

直流无刷电机适用于负载多变的传送场合
可实现近似于无级调速
在额定扭矩范围内负载变化不会引起速度变化
发热量小
相同法兰径输出扭矩大于普通AC电机
牌子比较好的  日本东方马达
                       韩国 GG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无刷电机适用于负载多变的传送场合
可实现近似于无级调速
在额定扭矩范围内负载变化不会引起速度变 ...

谢谢大侠,刚拿到东方的样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刚拿到东方的样本

东方的质量很好也很稳定 只是价格略高
大批量的话 应该是样本价格的八五折
最近接触了一个青岛做韩国GGM无刷的供应商
对应用场合问题比较专业
您可以咨询一下 187 5328 6785 魏

网友(点评):
有否网站,BLDC选型样本参数,谢谢!

网友(点评):
有否网站,BLDC选型样本参数,谢谢!

网友(2018-02-05):
我司为日资空心杯电机生产商,有刷空心杯(尺寸13mm-40mm),性能达到Maxon,Faulhaber同等水平;
                                           无刷空心杯(尺寸45mm-100mm),性能高于Lenze,Dunkermotoren参数。

网友:
赚点积分,打个酱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