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转换问题,求助

楼主(2015-01-08):
各位高手,想请问下有没有一种硬件可以直接完成AD转换,而不需要通过单片机那些去控制的?望有经验的人帮忙。谢谢啦。

网友A:
有AD转换芯片,PLC也有AD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AD转换芯片,PLC也有AD模块

我现在用ADc0804,需要单片机软件;编程控制。现在希望有个硬件可以直接转换的。

网友(点评):
你具体是用在哪里的,配套的系统是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ADc0804,需要单片机软件;编程控制。现在希望有个硬件可以直接转换的。

没什么系统,就是想将一个方波转换才0、1信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