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力矩题目给大伙侃侃

楼主(2015-01-08):
写写过程!

补充内容 (2015-1-8 12:48):
其实这个题考的是你平时的基础功力而已!!

补充内容 (2015-1-8 13:51):
要把你们的计算公式写出来,才知道公式用对了没有!

补充内容 (2015-1-8 15:47):
没说明的都按均匀受载计算,你看像书中右图就不是均匀受载哦!此题是均匀受载!!

补充内容 (2015-1-8 19:30):
书上答案 270N*M 我算过是约等于269.7N*M

网友:
这是什么书啊?书名是啥?

网友:
哪个出版社的,,

网友:
图似乎不妥,C处用长孔为宜。

网友(点评):
出题者擅长出题!术业有专攻,难免有一缺!不过还是谢谢他出的题喽!题目本身不考结构,只考计算!

网友(点评):
处士注意哦,C处是轮子和转盘,呵呵

网友(点评):
愚意乃拨叉的销轴处应为长孔,当否?

网友(点评):
哈哈,逍兄别太认真。再认真点话,锥面配合率也要考虑了。哈哈。

网友(点评):
轮子要旋转,摆杆不能跟着旋转,这里不能用长孔,有直接用滚轮(或者球面)与直槽配合的,也有用推力轴承隔离的

网友(点评):
推力轴承隔离的我见过,直接用滚轮的这次才听说 :) 。也是我语焉不详。

网友:
268950N.MM?

网友(点评):
有点出入,小数点取高些再算算!

网友(点评):
不是这个吗 268.95N*m

网友A:
954.2N.m   告诉我对不对答案,不对的话我再算下

网友(点评):
214.62N.m 再不对就不算了,小数点太多了

网友(点评):
好像也不对

网友:
56.52N*M

网友:
我算的答案怎么跟你们不一样?
豁出去了。
244.5NM
坐等正确答案公布~

网友:
按照磨合端面,[P*0.375*us*(0.25/2+0.3/2)/2]/(0.2*sin15)=268.95N*M

网友:
425=开2次方(200*200+375*375)

F=900*375/425=794.118N

T=794.118*0.405=321.62N.M

T2=(321.62*200/425)*(1-0.3)=105.94NM

网友:
先解作用到轴上的F=(0.375*900)/0.2=1687.
再解输入轮的水平平衡方程,求出作用在轮上的垂直接触面压力合力为T=1687.5/sin15=6519.999 N
等效摩擦合力为T*0.3=1955.9 N
R从0.125到0.15, 则M从244.5到293.4,其区间中点为268.95 NM

网友(点评):
我认为实际上还是看这个压力的平均作用点在哪里,是浮动的

网友(点评):
均匀受载,作用点不是浮动的,有一个精确公式可以算的!!(不过是积分推导出来的公式)

网友(点评):
我觉得不妥,作用在轴上的力为1687.5N没错,但这个力不就是摩擦面上每一点的垂直接触压力的和吗?直接把1687.5乘以0.3才是接触面摩擦力之和啊!求大侠赐教

网友(点评):
有均匀受载就方便了,算出压强,再在接触面上积分。

网友(点评):
建宁大侠,摩擦考虑的是垂直于面的法向力

网友(点评):
压强是定值,可以提出来,实际上求得面积对轴的矩

网友(点评):
那个您的垂直接触面压力合力为何没有除以2呢?按照水平平衡方程应该是这个离合器剖视图的上下两个接触点的正压力的合力与轴向压力平衡,您看下我的回复,和您一样的计算方式,除了这个T的值不一样

网友(点评):
您的理解有误,不是上下两个点,实际上是一周无穷多点,等效合力只有一个。

网友(点评):
其实就是接触面上“所有”压力向水平轴投影

网友(点评):
同意!是我理解错了!谢大侠,坐等楼主公布正确答案

网友:
没学过,谁能提供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
约134.5N.m
力矩平衡900牛乘以375除以200等于1687.5牛
高中物理的3力平衡得出作用在接触面上的正压力为3260牛
3260牛乘以摩擦系数0.3等于978牛
平均半径(250+300)/4等于137.5毫米
137.5毫米乘以978牛约等于134.5N.m 哈哈哈哈

好吧,我知道我错了。我觉得曲柄另一个头作用给离合器轴向的压力等于锥面的正压力的和,为1687.5N,所以乘以0.3得出整个锥面的摩擦力的和为506.25牛,但然后要进行锥面积分求扭矩吗?求大侠赐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A:
954.2N.m   告诉我对不对答案,不对的话我再算下

欢迎拍砖,哈哈,我算了几遍发现每次答案都不一样,还是提供下思路算了

网友B:
不知道对不对?  快晕了

网友(点评):
刚看了一楼答案,放心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对不对?  快晕了

欣喜与大侠答案一样。
可我怎么总感觉其中有错误?
从微分推积分很容易出错,但从积分推微分就非常容易。

网友(点评):
呵呵, 偶看出来了。处士在算锥面的时候用的dx应该是dx/Cos15° 因而面积少乘了Cos15°。然后再次积分求力矩的时候,仍然使用dx而不是dx/Cos15°。而面积此时位于分母,等于除过了Cos15°,于是积分结果完全相同....

网友(点评):
佩服!我隐约感觉到一点不对。现在我终于搞明白了,从微分往积分推,就是搞不清有些等价无穷小是不可代替的;而从积分推微分,凡是等价无穷小都是可以代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对不对?  快晕了

公式还可以最简化:把R写成d/2 ,再把1+tana的平方开根号 就得最简公式了,不然你会算到头晕的!!哈哈!
就这样套公式就很好算了!!找到最简公式是关键哦!哈!

网友(点评):
的确是这个答案,好评

网友:
269.91nm是对的,平面摩擦力矩也是这样积分出来的!

网友:
按照面积求矩我也算了算

网友:
267.21NM,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2015-04-22):
引用 网友A:
欢迎拍砖,哈哈,我算了几遍发现每次答案都不一样,还是提供下思路算了

大侠,求ds那块,就是圆周长*高度,,,这个高度为啥不直接是dx,而必须是dx/cos1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求ds那块,就是圆周长*高度,,,这个高度为啥不直接是dx,而必须是dx/cos15°?

类似于三角形

网友(点评):
图片重复了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