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力士乐直线滑轨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5-01-08):
     力士乐滑轨使用在往还直线扫描的设备上;今天去造纸厂看设备出现的问题,据现场工况,粉尘确实很大;然后一看滑轨,有点卡,单还能滑动,看滑块导轨断面有点因摩擦散热不好的烧灼痕迹;然后就想着给加油,对着油嘴使劲按就是加不进油,真是奇怪了;粉尘也不至于堵死油口吧;于是就纳闷了,据说前段时间还掉钢珠了(工人说的);分析原因,滑轨使用了2年,以前没出现过问题,是不是因为粉尘太大(无法清理),端面积累,导致摩擦增大,加剧了钢珠的磨损,之后滚珠掉出来了;但是有一点就是搞不明白,油为什么加不进去?请大侠解惑!

网友A:
个人感觉就是灰尘和成油泥,后来变干硬了,油就加不进去。

网友B:
大粉尘及高温地方,慎用滚珠导轨,宜用滚轮导轨。

网友(点评):
大侠所言极是

网友C:
用igus的塑料轴承吧,这东西不需要给油,滑动很灵活,但是精度不高

你的结构为什么不做防尘罩隔离呢

都掉钢珠了,这滑块已经废掉了,里面的钢珠破碎了,碎屑堵住了油口,或者碎屑挤到油路上,将油嘴的通道挤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就是灰尘和成油泥,后来变干硬了,油就加不进去。

大虾高见,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粉尘及高温地方,慎用滚珠导轨,宜用滚轮导轨。

滚轮导轨好像用的比较少,但看介绍这个还是不错的,是不是价格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igus的塑料轴承吧,这东西不需要给油,滑动很灵活,但是精度不高

你的结构为什么不做防尘罩隔离呢

igus的自润滑轴承是不错,但是往还扫描精度还是要求很高的,重复定位精度+-0.04mm(最大扫描宽度有8米);整个结构是开放式的,纸张需要穿过滑块装载的探头,没办法做隔离;

网友C:
引用 楼主:
igus的自润滑轴承是不错,但是往还扫描精度还是要求很高的,重复定位精度+-0.04mm(最大扫描宽度有8米);整 ...

将结构图片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结构图片发上来看看

图片在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在此

建议在导轨滑块上加装自动润滑装置

网友:
现在好的滑轨都带着自动清理导槽。我们这就有这种滑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