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阀出现这种情况是否因为密封质量问题? 求教大神

楼主(2015-01-08):
买了一批安全阀,连接设备作为泄压使用,结果在整机试压过程中出现安全阀漏水现象,问:这是正常现象,还是质量问题?注:安全阀公称压力2.5MPa,系统打压不足0.5MPa就开始漏水!我说是安全阀密封质量问题,而厂家坚持说质量没问题!

网友A:
安全阀使用前要校验整定,不知道你的整定压力是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全阀使用前要校验整定,不知道你的整定压力是多高?

调的再低也不会漏外面来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阀使用前要校验整定,不知道你的整定压力是多高?

整定压力0.35MPa    公称压力2.5MPa  外面漏水与他无关吧?

网友B:
请问漏水的部位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漏水的部位在哪里

就是安全阀上端开口漏弹簧位置

网友C:
楼主排气管和什么管道相连?
以前在山西某电厂除氧器上见到一安全阀情况类似,即压力远远小于整定压力却出现漏水的情况,接连换了两三个新的安全阀都是这样的情况,后来查阅资料,这种属于除氧器排气带水现象。除氧器和楼主的设备有很大差别,建议楼主检查一下排气管道,如果不是排气管道的原因,可将安全阀解体检查一下,这种情况可能是密封面夹杂异物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排气管和什么管道相连?
以前在山西某电厂除氧器上见到一安全阀情况类似,即压力远远小于整定压力却出 ...

检查了  属于密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