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液压系统原理图,求解释

楼主(2015-01-08):
一张液压系统原理图,求解释!!!!!

网友A:
液压缸运动,然后驱动凸轮轴运动是吧

网友A:
这个插装阀是带阻尼孔的吗?图上面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缸运动,然后驱动凸轮轴运动是吧

对啊,这是齿条液压缸,可是这液压原理图我搞不懂,大神可以帮我改一下吗,我就想改成驱动齿条液压缸,启动,行进,暂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插装阀是带阻尼孔的吗?图上面看不清楚

我想把它改成驱动一齿条液压缸,启动,行进,暂停,不知怎么改1成简单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