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模数齿轮的参数应该怎么计算?

楼主(2015-01-08):
看到有个设备上用到了齿轮传动,两级减速,第一级18:72,第2级22:88。72齿和22齿做成了一个零件,双层齿轮。
按标准算法算88齿齿轮——
分度圆直径为0.4*88=35.2,
齿顶圆直径为35.2+0.4*2=36,
齿根圆直径为35.2-0.4*2.5=34.2,
基圆直径为35.2*cos(20°)=33.08。
基圆比齿根圆还小?
到底应该怎样算?
请大侠明示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基圆可以比齿根圆 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圆可以比齿根圆 小

一般情况下,基圆比齿根圆大,从基圆到齿根圆这一段齿形不参与啮合。因此这一段的处理或者简单圆角过渡,或者包络,形成齿形。
基圆比齿根圆小的时候,情况是什么样的?能说说吗?
谢谢!

网友B:
顶圆和根圆量出来行了,你在这里计算想说明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圆和根圆量出来行了,你在这里计算想说明啥?

我想要齿形。

网友(点评):
这是说的啥意思?渐开线齿形。

网友:
基圆内没有渐开线,基圆外都是渐开线,在正变位且变位系数比较大时,出现基圆比齿根圆小的现象是很正常的,一般齿数比较少的齿轮很容易出现这种现象,而且齿轮的齿顶容易变尖。
楼主单纯的分析 基圆和齿根圆的大小问题,没必要,因为这种大小关系 在齿轮传动的设计中没有具体的要求。机械原理教材有过这样的计算题的讨论。反正实际加工的时候,无论是基圆和齿根圆谁大谁小,齿根处都有过度曲线,具体是什么样的过渡曲线,有专门一本《齿轮过渡曲线》的专著,楼主感兴趣可以看一下。
当然齿轮的齿形 不局限于 渐开线,还有圆弧齿,双圆弧齿等非渐开线齿形。

楼主:
想了一下,问题在于这个20度。
一般分度圆上的压力角为20度。若将这个参数作为变量,令基圆和齿根圆大小相等,可得模数在0.8到0.9之间。
同样的道理,模数小时,分度圆上的压力角变小,则基圆变大,可使其大于齿根圆。
因此,可以暂告一个段落。
下面,大侠可以从运动和力两个方面讲讲压力角大小的影响。
有请了——

网友(点评):
基圆和齿根圆的比例关系和模数没啥关系。和变位系数有关系。0变位时,齿根圆在基圆里面;正变位时,齿根圆不断向外移动,慢慢就等于和大于基圆了。负变位时,齿根圆继续往基圆内移动。这下该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