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受力

楼主(2015-01-08):
哪位大神普及下直线轴承的知识啊?径向受力的问题啊!!!!!

网友:
来这个论坛后,我学会了自己翻阅资料,实在搞不懂的,就针对具体问题提问。你这样提问是没有结果的,大家都很忙……

网友:
翻翻样本册就有,类似这种

网友:
不会的自己摸吧

网友:
直线轴承,我在我的公司安装的时候,好像它大部分受轴向力,如果受径向力的话,会划伤轴,径向力过大会导致直线轴承里面的滚珠挤压滚道造成破坏。

网友:
直线轴承 径向受力也是可以的。但是根据你的负载情况,具体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