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做附件里的零件

楼主(2015-01-08):
材质: 304L/316L/904L
主要是有个配合误差的要求
叶片需要装在轴上,轴的跳动要求比较高,直度长度比较高

楼主:
借宝地发帖寻找企业做机加工零件,量少高附加值生产类型企业或者合作伙伴,以及有压力容器焊接资历的机加工企业做国外特种设备的市场,最好精通ASME III DIV 1 压力容器标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借宝地发帖寻找企业做机加工零件,量少高附加值生产类型企业或者合作伙伴,以及有压力容器焊接资历的机加工 ...

你好 我们就是做量少 精度要求高的零件 我们在浙江杭州 不知道是否合适 联系6513600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们就是做量少 精度要求高的零件 我们在浙江杭州 不知道是否合适 联系651360086

是电话还是?站内消息公司情况?谢谢

网友(2015-03-03):
零件尺寸大小?什么材料?我是做精密与超精密加工的!也有压力容气证书!有意请加QQ715552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