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化钨涂层零件

楼主(2015-01-08):
有可靠的厂商做附件的零件吗?
HVOF,堆焊,等等只要达到图纸要求就好
另外如果是HVOF做2mm,应该很难吧,试了很多次,第一层1,5mm,第二层0,5mm, 第二层很容易脱落,什么原因?就算是抗磨,2mm有必要吗?主要是用于陶瓷生产

谢谢指教

网友:
这是法文?能否简介下零件用途。 据我所知,HVAF的涂层很少有这么厚的,厚就易碎易剥落,HVOF我则不了解。

补充:
这是陶瓷厂搅拌机的叶片?我见过跟这类似的叶片,以及搅拌机的绞龙,是用碳化钨焊条堆焊的,听说那焊条一根好几百。

热喷涂的碳化钨涂层,似乎不能用在这么硬接触的地方,用在印刷机,水轮机等地方还合适,用在跟泥巴砂石搅拌上,应该不行。以上是个人看法。

楼主:
HVAF?火焰喷涂,我没用过,最后是用HVOF做了0,5mm,
用于研磨陶瓷原材料

网友(2015-08-27):
看一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