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定子的拉拔力有哪些因素决定呀?

楼主(2015-01-08):
请教高手,电机转定子的拉拔力有哪些因素决定呀?
1.电机转子有些冲片没有扣点结构,一片片散片通过轴和中心孔的配合,利用油压机或者叠压机将两者,加工为一体,此时,需要检验一个重要的物理量,轴与冲片的拉脱力,此时的拉脱力主要靠轴和中心孔的过盈配合来配合老保证,一般情况下,孔越小,轴越大,拉脱力则较大,而孔越大,轴径越小,则拉脱力较小,第一,我想请教高手,此处,测量轴孔拉脱力,在实际使用中,起到什么作用。
2.电机转定子通过扣点结构,紧密结合在一起,此类转子(定子),主要通过高速大回转级进模加工,利用扣点,一片片扣在一起,此时,需要检验一个重要的物理量,各冲片间的拉拔力此时,拉拔力的大小,与扣点间的配合程度有关,以及扣点结构(圆型扣点,V型扣点,方形扣点)数量、扣点深度等。此处,测量拉拔力,在实际使用中,起到什么作用。一般情况下,转子拉拔力会是多大数值,2KG以上,属于什么程度呢。

网友A:
前段时间,我的同事给我们分享了她在一个项目中处理拉拔力超差方面的经验。

我们的产品和你的差异比较大,我们需要将一个衬套压在一个孔里,客户对压装后的结合强度有要求。我们需要做压出试验,验证设计和工艺的正确性。

这是一个国产化项目,我们试制的样品状况不乐观,压出力小于设计目标。工艺技术人员分析了一些原因,并逐个用试验进行确认和排除,直至找到最主要的原因。最终对加工工艺进行了改进,实现了设计目标。

具体过程不说了,说一说对拉拔力的影响因素。

拉拔力是过盈配合摩擦而产生的,公式:
摩擦力 = 压力 x 摩擦系数
压力 = 压强 x 作用面积
压强 = 变形量 x 材料刚度 (近似)
变形量 = 过盈量 +  微观不平的压平量

针对上述要素,可以将影响因素粗略列出
1、清洁程度,如果有异物卡入,将会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
2、油污、切削液残留,它们会影响摩擦条件和摩擦系数。
3、配合的过盈量,它们影响变形量,最终影响压力。
4、结构形状,它们影响刚度,比如壁厚不均匀,有的地方有加强筋,它们会导致刚度不同。
5、材料、加工缺陷,比如有裂纹,有冶金夹杂物。
5、形状公差(主要是圆柱度),它也会影响变形量。
6、粗糙度,它是个比较难理解的东西。常用的粗糙度有Ra、Ry、Rz,表示含义侧重点各有不同,拥有相同Ra的表面,它们的表面微观结构也可以有很大差异。用显微镜观察,“光滑”的加工面通常都是凹凸不平的,存在波峰和波谷。尤其是回转体的加工,因每转进给量、刀尖半径、刀尖的角度不同,同样长度范围内,同样的Ra,波峰波谷的形状、数量也可以有很大差异。
7、加工纹路,它实际上影响粗糙度和波纹度,也最终影响配合的实际面积和变形量,它需要用显微镜观察。
8、环境温度,不同材料对温度敏感性不同,它们可能有不同的线膨胀系数。

拉脱力是一种破坏性试验,通常试验后产品不可以再用,它的主要目的是验证结合强度,也就是连接结构可承受外部载荷的能力,外部载荷可以是电机的转子旋转的离心力、振动,不同热膨胀导致的强度减弱等等。

我们要处理的产品和你的差别比较大,具体针对你的产品需要多大的拉拔力,需要产品设计人员和试验人员来根据设计负载和工况、安全性要求等来确定。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我的同事给我们分享了她在一个项目中处理拉拔力超差方面的经验。

我们的产品和你的差异比较大 ...

谢谢呀,收益挺多的,加深了一下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