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装配体中如何进行布尔操作?

楼主(2015-01-08):
接管连接法兰和筒体,接管与筒体的连接处要求从图1变成图2、3的结构。
请问怎样操作最方便的?

也不一定要用布尔,只要是方便快捷的方法就行。

网友A:
基准面——找出管内内径、视平面图……

网友:
哦,有可能是solidworks,proe中是用视图管理 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面——找出管内内径、视平面图……

①编辑接管,用筒体的内圈边线拉伸切除伸到桶内的部分接管;
②编辑内筒,用接管的外圈边线拉伸切除筒体

大侠是这个意思吗?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好用,麻烦。

网友:
solidworks装配体中好像不能进行布尔运算,实体中可以,你可以把装配图另存为prt格式,然后就可以进行布尔运算了

网友(点评):
谢谢,只是能装配体。不一定要用布尔,只要是方便快捷的方法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①编辑接管,用筒体的内圈边线拉伸切除伸到桶内的部分接管;
②编辑内筒,用接管的外圈边线拉伸切除筒体 ...

这已经是最快捷的方法了,还想怎样?做人可不能那么懒,就算能布尔运算花的时间都差不多

网友(点评):
单个接管这么做,确实简单。 但是当一个压力容器有10个、20个接管时,这个办法就显得啰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已经是最快捷的方法了,还想怎样?做人可不能那么懒,就算能布尔运算花的时间都差不多

数量多就用阵列,如果是不规则的话,那你也只能一个一个来,也只能啰嗦

网友:
只是建议,如果有必要可以把此项特征拉到特征库,制作标准特征,以后需要直接拉出来即可。类似钣金冲百叶窗那种操作。
具体操作可问百度

网友(点评):
谢谢您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每个接管的直径和方位都不同,做成库拉出来还是需要添加约束,也得分2步才能完成。您还有其他的好点子不?

网友:
看能不能自己做一个宏命令(我没做过,只是想象),一键搞定

网友C:
这是一个零件,其长度是一定数值的,在装配体中如果要端面与另一零件的内表面相切,添加相应配合即可,布尔运算处理二值之间关系的逻辑数学计算法,包括联合、相交、相减。在图形处理操作中引用了这种逻辑运算方法以使简单的基本图形组合产生新的形体。并由二维布尔运算发展到三维图形的布尔运算。
但装配体不能使用布尔运算是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这符合装配工艺,看楼主的描述,给人一种完全不懂生产,完全不懂组装工艺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零件,其长度是一定数值的,在装配体中如果要端面与另一零件的内表面相切,添加相应配合即可,布尔 ...

前辈所言极是,我对生产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您说的“在装配体中如果要端面与另一零件的内表面相切,添加相应配合即可”,请问这个是什么配合?没懂您的意思。

另外下图中接管红色圆圈处,如果接管直径/筒体直径很小,那么接管只要伸进筒体一点,方便焊接就行,。
如果接管直径/筒体直径接近1,那么接管伸进筒体的那一部分就要先割出一个与筒体直径相等的圆弧,这样连接处就是一个相贯线。
那么这种情况在sw中如何操作最方便快捷,这也是我发帖所想要请教各位前辈的东西。

还请前辈赐教,谢谢。

网友:
TOP-DOWN,参照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