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用扭矩计算,求助

楼主(2015-01-08):
哪位帮我算一下电机功率用扭矩。谢谢!

网友:
你给出的是线速度要求,所以呢,应该把带轮直径也给出来,或者将线速度转换为角速度给出来

网友:
负载多少啊。。。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算电机功率的,就是不会算负载多少

楼主:
每个轮上的负载是7KG,轮转速是0.041-0.094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