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升降旋转台

楼主(2015-01-08):
各位大神帮帮忙,能不能提供一个思路,设计一个升降旋转台,升降台升高30cm然后旋转,在未升高到30cm升降台不能旋转,只要一个思路或者一张图片,感激不尽!!!!

网友(2015-04-23):
我有个现成的图,是分5次抬升,每次40MM,也可以设定,抬升过程不旋转,抬升后再旋转。。不知道你的参数要求是什么,我可以发图给你参考下,我Q2710-599-224

网友:
我有个现成的图,是分5次抬升,每次40MM,也可以设定,抬升过程不旋转,抬升后再旋转。。不知道你的参数要求是什么,我可以发图给你参考下,我Q社区短消息

网友:
这个牵扯转台负载大小的问题。设计旋转轴承不太好弄

网友:
楼主个具体数据,论坛很多大神一会就能给你画个结构参考图

网友(2015-01-26):
提供具体数据

网友:
从液压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但机构上需好好设计,要多用途,功能,载荷等方面考虑。

网友:
要两个动力源吧?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机械手册。

网友:
凸轮分割器的厂家看看,现成的。

网友:
旋转用回转支撑满好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动力要选择什么,电机还是压缩空气,负载大小,工作频率,工作精度。

网友:
不知道负载多大。

找本亚德客 的转角气缸。那个结构刚好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