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几何精度检测的疑问

楼主(2015-01-09):
最近对机床几何精度检测时有个疑问:检测某个轴(比如X轴)运动的直线度时,需要用量块或等高V型块垫在平尺下面,然后再用百分表测量,我就很纳闷了,难道不可以直接将平尺放在工作台上,然后用百分表移动X轴测吗、。哪位大侠能解惑一下呢?

网友A:
厂家的人跟我说过,工作台是有一点中间低两头高的。是故意做成这样的,大概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
工作台是有一点中间低两头高的。是故意做成这样的?  想不明白这样的道理

网友:
这跟车床平端面一个理,新机床平出来的总是外面大中间小个几丝。工艺上的须求。

楼主:
不是让人很信服。这和机床精度检测关系好像没那么紧

网友:
GB 里就有资料可查,看看后就清楚检测方法;

要了解其中道理就要去看看 精密量测 相关的书籍

楼主:
就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啊,哪位大侠来点儿实际的?

网友:
这个不必怀疑。放不放V铁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把平尺两头找等高,排除工作台不平带来的影响,再检X轴导轨精度。

网友B:
假设工作台是绝对平的,但是在X方向一边高,一边低,再假设X轴在垂直方向内是绝对很平直的,如果平尺直接放在上面,检出来的肯定是一边高,一边低,但不能证明导轨精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工作台是绝对平的,但是在X方向一边高,一边低,再假设X轴在垂直面内是绝对很平直的,如果平尺直接放 ...

谢谢你的回复。我理解了一些,但我还是想问一下,如果我直接把平尺放在工作台上来测,不管两端是不是是等高,将得到的数据通过最小包容条件来处理,得到的误差不是也能反映导轨精度吗?

网友B:
你这样是不行的。一、工作台本身的平面度要先检测,二、先检X轴导轨精度,三、在这个基础上,再测工作台对X轴运动方向的平行度。你这么干把各个环节的误差全算在里边,不能说明问题。最关键的是要导轨直线度好。因为加工时,工件很多时侯是垫起来的,工作台不平不太影响这种方式装夹的的加工。

网友:
雕铣机装配精度检验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是不行的。一、工作台本身的平面度要先检测,二、先检X轴导轨精度,三、在这个基础上,再测工作台对 ...

果然解释的很彻底,以前总是很模糊,现在清楚了,非常感谢。

网友:
这样检测出来的数据更准确,工作台你不敢保证绝对水平吧。你测出来的数据到底是工作台还是x轴的不得而知了。一般是需要把平尺调成大地平再来拉表

网友(2016-04-15):
楼主你的想法是对的,并不是必须把两边垫成等高的,具体测量方法和算法可以参考我最近的帖子

网友(2018-10-18):
  对的 楼主的理解是没问题的  将两边打等高大部分是为了方便读数 即使不打等高 将打出的读数通过计算处理 得到的误差也能反映导轨精度 但对于一些人来说门槛太高了

网友:
这个不管垫不垫,检测直线度都要将平尺检测面两头找零吧

网友:
这个取决于你有没有电脑计算软件,如果有电脑软件,可以将直尺直接放于工作台,可直接将步距所读取的数值输入电脑进行计算。如果没有电脑软件,那么就要两头垫高调零,再看数值喽。

网友:
我们公司就是直接放于工作台测量直线度的

网友(2019-04-26):
引用 网友A:
厂家的人跟我说过,工作台是有一点中间低两头高的。是故意做成这样的,大概是这个原因吧

工作台不会故意做成这样,没意义,但因为加工时的问题的确会出现中间低两头高,但是都会有精度要求,一般的机床厂家在装配的时候都会用九点法测一下,并且都会有出厂检测报告,你找一下电器柜里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