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故障会引起刀架信号异常吗?

楼主(2015-01-09):
  故障现象  主轴只要一转起来,换刀就异常,有时找不见刀位有时提前锁死,提前锁死也是个找不到刀位,换了刀架线还是异常
       后来我拔了控制变频器的那个继电器,按主轴转动(但是切断变频器控制电压,不让它变频启动),就没问题,
      今天又试了下    刀架线1 刀架线a 的主电机线 和 B刀架的控制线 连在一起  好了
                                          2 刀架线B 的电机线和B的控制线在一起    就出问题 ,  把刀架电机的 接地线 拆掉 还是 不行
                                          4 刀架线a的电机线 和a的控制线在一起   还出问题

网友:
找根线把机床接地做好了再试试看吧。有些变频器是通用变频器,漏电有点大,机床上用的这方面要求比较高最好是专用变频器,有时接了地线也不一定行,找厂家给你换。

网友:
刀位检测信号受干扰了
把检测信号的回路拖出来,远离强电回路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