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高频电磁分析插件简介:HFWorks

楼主(2015-01-09):
一套全3维高频电磁场仿真软体,它利用强大的有限元分析法专门处理射频、微波及无线应用问题。目前,HFWorks是在SolidWorks上唯一的3维高频电磁仿真软体且获得金牌认证。HFWorks有三种分析选项,天线、S参数及共振分析。HFWorks 可应用于广泛的领域:如 High Q滤波器,振荡器,共振腔,匹配电路,波导管,高频连接器等等。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I1NDY4MTY0/v.swf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I1NDY1NzU2/v.swf

1. 天线分析
天线分析主要在分析电磁波在开放空间的传播行为,经由此分析可以求得场型,电磁场分布, VSWR 及各种参数。

2. S参数分析
散射参数或 称为 S 参数是指电磁波入射及反射的比例参数,主要用于射频或微波电路。S参数分析主要用于微波元件的仿真,可仿真差分讯号在不同的端口中

3. 共振分析
共振分析主要为判断共振频,经由建立3维模型,设定边际条件之后,利用此选项可以求得共振频率及各种参数。

楼主:
HFWorks2013SP1 for solidworks2013 64位版本 SSQ破解

http://uploaded.net/file/6h3u8zm0/EMS.HFWORKS.2013.SP1.0.x64.for.SW.2013-SSQ.rar
http://www.nitroflare.com/view/3729EA05630AF32/EMS.HFWORKS.2013.SP1.0.x64.for.SW.2013-SSQ.rar

网友(2016-01-01):
引用 楼主:
HFWorks2013SP1 for solidworks2013 64位版本 SSQ破解

正在找,下载来看看。

楼主(2016-03-29):
The scattering parameters (also called as s-parameters) are very important set of parameters that is used to characterize or describe RF and microwave devices. Electronics engineers would like to get the s-parameter matrix for their design so that they can use this information to build complex circuits using their passive components. HFWorks can automatically compute and output the s-parameter matrix. Figure 2 shows the s-parameters calculated by HFWorks for the wideband bandpass filter. In addition to the s-parameters other results like Impedance matrix, VSWR are also computer by HFWorks.

HFWorks is a 3D field simulation software and users can visualize results like electric field, magnetic field etc in 3D. For example users can see the Electric field distribution inside their filter (as shown in Figure 3). This 3D plot helps engineers to identify areas in the model where the Electric field strength are high. They can also create section plots to look at the electric field results inside their designs.

网友(2017-02-07):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Type/Folder/Fid//Ob//sid/XMjQ3OTAyNTU5Mg==/v.swf
HFWorks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