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升降动作设计,箱子会晃动,怎么改进?

楼主(2015-01-09):
各位好,丝杆转动,丝母上下带动整个箱子上下动作,昨天调试时才意识到箱子会晃动。果然,很严重——我不会上传视频。原因分析:

1、螺旋升降产生延螺旋线的切向力,且方向时刻改变。

2、两侧导杆实际只有一个固定点,就是与上面支架连接的地方。下面与箱子连接点实际为共振点,并不能起到固定作用。因整个装置还需前后动作,底部不好生根。
请各位大侠帮忙想想办法。谢谢。

注-支架后端为配重
很多大侠都建议底部生根,因为整个装置还需要进入另外一套装置,所以挺难实现。所以重新编辑一下,还有其他好办法么?

补充内容 (2015-1-10 14:54):
设计改进方案见29楼。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
利用剪式結構可行否

网友(点评):
您的意思是升降动作改剪叉机构?

网友:
你这是悬臂啊,把导杆的另一端也固定并加粗。

网友(点评):
第二点说了,整个支架和箱子还需前后动作,不好生根,见图片三。还是谢谢回复

网友A:
   箱子会晃动无外乎螺纹和导轨有间隙或者刚度不够,前者尽可能的减少间隙量(可使用耐磨塑胶圈之类),后者加粗或更换材质。还有个办法,电机使用变频,起动力量缓步提升,减少冲击。

网友(点评):
间隙是有,丝杆是Tr58,导杆是40的不锈钢,是不是细了?变频加了,晃得没那么严重还是会晃。变频可以实现加速度递增功能吗?我不会设

网友:
从结构看,肯定会晃动,那个料斗如果制作升降运动,可以考虑把导杆、丝杠下部分连接起来再固定在机架上,会稳定很多。你说的前后运动不会影响啊!

网友(点评):
谢谢,因为料斗需要进入另外一套装置,所以底部生根很困难

网友:
导向刚度太差,加粗导向杆,加长无油衬套(加长型)。

网友:
两螺杆的旋向向反如何?导杆固定或加粗?

网友:
感觉似乎没法用的,主要是导杆悬臂量又不粗,所以稳定性较差,自然就出现摆动问题,要解决稳定性最好导柱下端固定,由于不知道具体怎样工作所以不敢妄下结论!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一语中的!

网友:
我前几天也作了一个同你相似的产品,结构也同你相似,问题在重心,你得加长导向。

网友(点评):
谢谢!我在改,后面发图共同研究下

网友:
增加导向装置,丝杆只是传递动力;导向装置起到定位作用。

网友:
搞个吊葫芦,槽钢导轨,好了.
或者增长导柱的导套.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hlight=%CB%BF%B8%DC
这是大侠关于丝杠固定方式的帖子,感觉可以借鉴一下。
丝杠在转动时会产生一个力矩,这个力矩由两个导向光轴平衡,而光轴也是悬臂的,距离越长挠度越大,晃动也越大;
丝杆产生的力矩,一个是必须的,一个是摩擦力产生的,所以可以使用滚动丝杠代替滑动丝杠,来减少力矩,但滚动丝杠不能自锁,不知道楼主这方面有没有要求。

网友(点评):
大侠讲的非常到位,鬼魅道长的帖子有借鉴意义但不大,滚珠丝杆我也考虑了,还需加自锁装置

网友(点评):
自锁靠电机的刹车力矩不知可行么

网友(点评):
或者电机改成蜗轮蜗杆电机呢

网友:
两丝杆同步,4导柱导向,你那个铁箱子装好东西,总共多重?你那个铁箱子一侧装电机,有轻度偏载。
给出两点浅薄的建议:
1,加配重平衡,可以试一下,也比较方便。
2,加长导套,把导套里两个铜套的距离尽量拉大。

网友(点评):
有道理!铁箱子1.2吨重,里面是纵横交错的绞龙,电机在成90°方向的两侧,所以有偏载

网友:
增加导向杆的刚度

网友:
刚刚没仔细看,如果是两个丝杠的话就比较好解决了,一个使用左旋,一个使用右旋,动量矩定理,左旋和右旋的两个丝杠就可以平衡系统了,只要同步性好,就不会产生晃动了。

网友(点评):
那样需要两台电机,一个正转一个反转,又会产生不同步的问题,对吗

网友(点评):
一个电机实现两个轴反向转很简单啊

网友(点评):
订购螺旋升降机的时候可以定一个左旋,一个右旋。

网友(点评):
这个有个问题啊,这样的话扭动,不会抵消,反而会增大力啊

网友(点评):
这个有个问题啊,这样的话扭动,不会抵消,反而会增大力啊

网友:
看了这么多,我想问一句,你设计的时候计算了吗?

网友(点评):
没有,我想当然以为有导柱应该没问题,实际是:导柱与导套与直线轴承间隙,丝杆与丝母间隙,两个丝杆的装配面同面等各种因素造成晃动很大,这不属于计算问题!你只有自己做了才清楚

网友(点评):
如果是料斗单独晃动的话,就是导柱不足以稳定料斗偏载和振动,四个直线导柱的间隙有多大?导杆的稳定性不够是关键因素。

网友:
重量是多少呢?…

网友:
个人愚见,导杆加粗,导套加长。导杆间距拉长到料斗边角处。

网友:
料斗上方安装一个卷扬不行吗?两侧设连个导向,只要料斗不转就行了。

网友(点评):
可行!要改结构了,我的意思是不改丝杆传动方式的情况下怎样减少料斗的晃动。

网友(点评):
够呛,丝杠下方必须有阻尼,因为丝杠的间隙是很大的。或者去掉丝杠,改为液压缸。

网友:
两导柱底端加板夹紧为一体,以加强导柱刚性。计算重量,可以的话导套改用加长型直线轴承。这样改动较小。

网友(点评):
谢谢,关于您提的第一点我现在是这么改的,第二点原机构已经有了图片可能看不清楚

网友B:
虽然没有设计过大型设备的,但一看这个结构就觉得太儿戏了。直觉告诉我导柱相对于被提升物来说实在太单薄了

网友:
坐等高人出现

网友:
我觉得大家都没有讲到点子上,楼主自己到提了,是直线轴承的间隙,我做过400kg 的提升导向,用剖分式直线轴承,很稳

网友(点评):
敢问大侠,也是丝杆升降机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没有设计过大型设备的,但一看这个结构就觉得太儿戏了。直觉告诉我导柱相对于被提升物来说实在太单薄了

抛银币,连续十次是正面,直觉告诉你第十一次是正还是反?做机械做设计的,如果没做过类似设备的经验而且不计算,谈“直觉......”那才是太儿戏。你说话直我说话也直,对事不对人,万勿见怪!

网友:
你这比较杂,没现场看,我也不敢枉下定论,据图片看我觉得:
1、驱动方式、传动方式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入点,不靠导向保持平衡,通常是个超高难度的事,否则你也不会觉得人家头上顶个花瓶不掉下来那么有趣。
2、目测你光轴,如此垂直放置,与挠度没有多大关系
3、要点在于导向刚,丝杆柔
4、确保光轴与上端支架间隙为0,甚至过盈配合,下端同理,如果你明白导轨为什么要预压,你就不会烦这个错误
5、固定光轴两端的时候,要一头固定,一头配,也拿导轨举例子,假如你把4个滑块固定在一块板上,相应的4根导轨固定在另一块板上,再把4个滑块同时插进4根导轨,几乎是不可能的,总要有一边配打螺丝的。

我经理上次做这个结构,也买的这种现成的T型丝杆升降机配电机,跟他解释了一遍,他说:没事的,我以前也这样做的。结果设备做出来摇的跟葫芦一样。

有次加大了导轨预压,老板来找我:楼下的导轨是不是坏的?这么紧?(然后我知道了,老板概念里,导轨越滑越好)

网友(点评):
哈哈.........我老板今天也说丝杆不加油当然晃了,我说对

网友:
其实大部分人都没说到点子上
设计的薄弱环节关键在图上的红圈内
法兰盘和轴的联接方式不正确,你可以在升降的过程中在顶端打一下表,
箱子晃动时,轴的顶端肯定有位移现象,
最好的办法是除了适当加粗轴径外,加固法兰盘,过盈配合甚至焊接,
甚至加厚方管及上面的铁板,
增强这里的机械强度,
这些位置为啥不用来固定光轴?增加联接强度
整体设计好像就有缺陷

上图的那个管钳看到没,够大了吧,如果管钳卡的东西比较细,管钳把手这边肯定能扳得动,
如果卡了一个很粗的东西,把手这边还能扳动吗?
所以关键是在钳口这个地方,也就是由这个支点决定
我只是举例说明一下,管钳在扳的过程中肯定会有缓冲距离的
我不懂理论,但我觉得实践更重要
说错的地方,也请高手一笑而过
以上的办法能改善晃动,但不能避免

网友(点评):
感谢!感谢大侠在深夜帮忙解决问题,我现在的改进办法也正如大侠讲的一样,另外把两个导柱和丝杆的下端连为一体固定在了旁边的架子上,稍后把图发上来,再请大侠指点

网友:
导向轴刚性差或者是丝杠的间隙太大,建议改进导向轴刚性,增粗并加长滑动轴承长度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关注和建议,我将三个柱子的下端连为一体跟支架连起来了,又将上面的导柱套加长了,现在效果好多了。再次感谢。另外两个图片是料斗内部和链条连接方式,希望对各位社友有帮助。

网友(点评):
看图片像是搅拌什么东西用的吧,前面一直在想只是升降的有些晃动无关紧要,但是请问楼主料斗里这套机构在运行时也是这么悬挂着的吗,你说的晃动就是这里运行时震动产生的吧,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直线轴承光轴丝杆的受命

网友:
导向上下的支座的同心能否达到,刚度如何,丝杆和螺母是有间隙的。

网友:
你这导杆也太细了吧,我以前做的目测比你这粗4倍,可以做成空心的,增大弯矩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敢问是什么材料,标准件?能买到现成的么?还是用管子车

网友:
轴的粗细也就是轴的刚性对运行平稳是有一定影响,但根据楼主描述,和实际照片,应该是有两种原因:
     1是导向部分过短也就是光轴上套的直线轴承太短,行程太长造成爬行现象,连续的爬行会引起整体震动,长行程运动导向在保证轴的刚性条件下,导向部分长径比至少要大于3!也就是被含在直线轴承内的轴的长度要大于轴的直径3倍以上才能保证运动的平稳;如果没有合适长度的轴承可以两个串联使用,保证两个轴承之间距离大于轴径3倍;

     2是四根导向轴一般要求对角线的两根是固定的,另外两根作为浮动,也就是固定用的两轴孔孔间距公差,孔的垂直度都要做到位,保证两根定位轴的平行度与间距,另外两根的孔可以稍微放大些,以便安装时吃掉孔位置度的偏差,但也要保证同另外两根轴的平行度,这样才能保证运动时轴不会出现劈叉,犟劲。
    还有,设备的导杆丝杠安装的地方连最起码的加工都没有,不知道楼主如何控制四根导向轴的平行问题?如果让楼主去滑雪,两脚平行你能滑的又快又稳,但是让你两脚做外八字或内八字继续滑,我敢保证不出5米就得栽跟头!机械也是一样的,楼主这是游击队的做法,机械不是这么玩的

网友(点评):
确实,我用的是LM40短型直线轴承。后面会改长的,第二点没意识到,四块板是一刀活,但每个孔与直线轴承外径都有0.5的间隙,床子原因

网友(点评):
还有加工问题,安装面从照片上看就是板材的毛面,连光一刀都不舍得做,孔的位置精度没有,面的安装及准没有。这就是小作坊的游击打发,的确,花点耐心也许能调处来,凑合用,但祈祷他千万别出毛病,一旦出问题更换某

网友:
引用 楼主:
抛银币,连续十次是正面,直觉告诉你第十一次是正还是反?做机械做设计的,如果没做过类似设备的经验而且 ...

原则性错误,呵呵

网友:
一般重载用液压机构的多

网友:
你这是一边一个丝杆吧?相当于两点,只能确定一条直线,考虑到电机运行时振动以及箱子的重量分布不均匀性,会产生晃动。你可以将两边各用两个丝杆,确定一个平面,这样就会减少晃动

网友:
用槽钢加滚轮做导向会好些

网友(点评):
是不是像叉车那样?

网友:
直线轴承或者说是无油衬套加长,导向部分最好加粗

网友:
改用链条或用卷扬机行不?

网友:
用蜗轮蜗杆减速机带动链轮升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关注和建议,我将三个柱子的下端连为一体跟支架连起来了,又将上面的导柱套加长了,现在效果 ...

这样改善也可以啊!用角铁固定,楼主是不是太任性啦????你确定你这个斗里装1.2吨用的???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见笑了,权宜之计~,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光轴导向结构间隙太大,可以考虑换成滚珠花键副

网友:
轴套加长加粗,导向轴变粗

网友:
1. 导杆间距太小了,能否间距加长,尽量到箱子的对角线处?

网友:
首先恭喜一下修改的方案能满足要求。
只提一些建议,如果你把导向刚性连接,以及导向套加长分开试一下,而不是两个同时进行,会增加你的经验。就可以知道这两个优化点,在这种情况下(加工粗糙,垂直度不保证,间隙至少50丝等),哪个到底起的作用更大。

另外,你把导向固定在角铁上,焊死在架子上,这套机构还能前后移动吗?

网友(点评):
大侠讲到我心里去了,后面一个问题,可以,整个机构三个动作,前后动作类似行车,上下提升是升降机,搅龙纵横布料。三个动作都能实现都有些许欠缺,感谢大侠指点!!!

网友:
能不能将导杆固定在箱子上,将导向放在矩形钢管上,并且加长导向。另外你这个悬臂梁设计的好危险啊

网友(点评):
导向放在矩形管上——好想法,必须赞一个。另外悬臂梁危险——一语成谶,果然加上1吨物流后最右侧有明显下垂。大侠真有经验!!!

网友:
另外,悬臂梁明显下垂,可能有这几点:
1,机架未去应力退火,存在较大焊接应力,影响结构的刚性。
2,钢管的厚度过薄了,你可以简单计算一下。

网友:
你这机构就是改进了也会出现抖动,一 光轴只是起导向作用,你这料斗配重不均。 二 双丝杠的同步性,如果调节不好的话,无论使用寿命还是震动都解决不了。第三点就是动力源你要考虑减速比,速度可以降低抖动。  以上是小建议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大侠的诚恳建议,尤其是dongst、lht2011、尘埃雾雨的说法非常准确,建议很到位。谢谢!

网友:
别客气,只是个人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箱子会晃动无外乎螺纹和导轨有间隙或者刚度不够,前者尽可能的减少间隙量(可使用耐磨塑胶圈之类),后者 ...

翻翻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不同厂商的改法不一样,我记得可以调加速度来实现缓加速的目的

网友:
搞机械设计一个人一个方案,不能说谁的方案对谁的方案错,只有合适和不合适之分。
我 查出方案,这么大的东西,并且精度不是太高,运动速度慢,那么用圈扬机的比较好点。仅仅是个人感觉

网友:
个人认为加长光杆的导套长度

网友(2015-04-11):
还是精度问题吧。丝杠和两边光轴不平行。

网友:
好吧,这问题太复杂, 我能说路过么

网友:
看了楼上几位大侠关于结构方面的分析,受益匪浅,妄自评论一下:
楼主设计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了使用工况?后期使用之后是否因为工作环境对滚珠丝杠结构造成损害?另对于这种升降精度不高的,同步带和链条传动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设计要求呢?
楼主能否把开始时设计的想法公布一下?为什么当时选用丝杠的原因是什么?

补充内容 (2015-4-14 09:15):
明白了,另我也是济南的

网友(点评):
使用工况是升降高度可调,连续启停,初始设计想法是由于丝杆本身具有自锁性能,所以在箱子停时电机不用抱死。而链轮链条需要配抱闸电机

网友:
能再没有导杆的另外两边也加上导杆吗!

网友(点评):
重复吧,四个导杆其实也只有两个起作用,跟重复尺寸类似~,加粗就行

网友C:
兄弟,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对于这种涡轮丝杆升降机构,我以前做过一些方案,深有感触,首先对于涡轮丝杆的产品选择也很重要,精度差的,再好的设计也无法补偿;你的工况,整个臂梁刚度不够,箱底又不能生根。只能产品本身考虑及设计优化了,比如导向间距可以加大等,我以前也遇到过一些振动大的,慢慢时会考虑很多因素及参数的,如电机。感兴趣可以详聊解决方案,我的电话134-1024-3039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丝杆爬升晃动在所难免,经过各种加固及减小升降速度现在晃动轻多了

网友:
居然是昆哥,你那吊的东西太大了。整体刚性不够,导向在加长,最好做到总行程的3分之一,就是加粗加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对于这种涡轮丝杆升降机构,我以前做过一些方案,深有感触,首先对于涡轮丝杆的产 ...

那就好!有机会想跟您多学习,我的Q2710-599-224,你加下聊

网友:
应该是刚度不够产生的

网友:
链条加导向柱,汽车起

网友:
增加导杆与直线轴承的接触面积 导杆可以连接起来 加强稳定性

网友(2017-07-19):
这种结构稍不留意就容易出现楼主说的问题,楼主的丝杆是受拉力的,你的结构是悬挂式,丝杆应该在50左右直径。换下结构丝杆受压下部用圆锥轴承顶住,上部涡轮升降机接丝杆,箱体上装个垂直方向导向机构用滑轮或者滑块都限制箱体的自由度。。。。。。。。。。。。。。。。。。。。。。。。。。。。

网友:
导向杆加粗

网友(2017-12-29):
这种讨论对我等菜鸟太有帮助了

网友:
结构的强度不够